ACER 4750G笔记本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8-02-14):
ACER 4750G笔记本主板不触发,开机按键有3V电压,按下有跳变但是不能触发,那里出问题?

网友:
短路了啊 条一点就不动了 查EC

网友:
你EC,和南桥的基本条件都没查,这个不好说,还有RTC时钟等等。。。。

网友:
ตรวจสอบอำนาจ EC ที่ขา 19,46,76 และตรวจสอบ SW อำนาจบนสถานะบน H - L - H 3.3v - 0 - 3.3V และตรวจสอบขา 20 .... RSMRST # _KBC ว่ามีถ้า 3.3 สามารถใช้ได้ตรวจสอบ South Bridge ถ้า RSMRST # _KBC ไม่ใช่ 3.3v ให้ตรวจสอบ EC

acer aspire 4750 4750g.JE40-HR (UMA Discrete) 10267-1.pdf

网友:
不触发最基本的条件检测下啊  建议你来迅维进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