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电视29F7A-T彩电图纸

楼主(2018-02-14):
海尔彩电图纸海尔29FV6H-B彩电电路组成及工作原理
发布:2013-03-14 | 作者:-- | 来源: -- | 查看:233次
    海尔牌29FV6H-B 型彩色电视机采用东此芯片为东芝公司于2005 年新推出的电视机小信号集成电路TMPA8879PSANG,将基带延迟线集成到芯片内部,省掉了3.58M 晶体振荡器,并把同步分离电路集成到芯片内部,把四个伴音吸收陷波器(4.5\5.5\6.0\6.5MHz)集成到内部,集成度高,可靠性好,使外围元器件减到最少,并且继承了先前小信号处理单片集成电路的先进功能,使该芯片功能强大,电路适应能力强。
  该芯片可完成图像中放、图像检波、伴音中放、伴音鉴频、视频放大、色度解码、行场同步扫描波形的生成和输出以及FM 收音机等功能。图像检波、伴音鉴频、色度解码等电路都采用了PLL 锁相环解调,稳定性和可靠XD大大提高。此外,该芯片还将庞大的亮度延迟线、色度基带延迟线集成到芯片内部,增加了黑电平延伸、总线几何图形调整、I2C 总线控制等功能,从而实现整机无调试点,调整点和外围元件减至最少,而图像质量大大提高;原来的高频头和声表不变,在IIC 总线的控制下,高频头在88MHZ-107MHZ 的频率范围内进行搜台并把搜到的FM 信号放在37.3MHZ 上,中频信号在进入芯片后,通过与内部48MHZ 的本振频率混频后得到10.7MHZ 的第二伴音中频信号,该信号在31 脚输出后经过外部的L10.7M 滤波器后在芯片33 脚输入,然后经过芯片内部的10.7MHZ 鉴频器把声音信号解调出来。
  场输出电路为东芝公司专为总线控制的29"电视机设计的场输出电路LA78041,输出电流大,外围元器件少,采用泵电源供电方式完成逆程期的扫描。通过与TMPA8879PSANG 的接口,可以实现帧幅度、帧中心的调整。
  一、信号处理过程
  (1) 图像中频信号处理:
  高频信号由调谐器U101 经调谐选台、高频放大、混频处理后,从U101 的中频信号输出端(IF)输出,经耦合匹配网络加至前置中频放大器V101 的基极,中频信号经V101 放大、声表面波Z101 选频后,加至电视信号单片处理电路N201TMPA8879PSANG)中频差分放大电路的对称端(41)、(42)脚。中频信号在N201 内进行中频放大,PLL 图象解调后,图象视频与第二伴音中频的混合信号从(30)脚输出。
  (2) 图像信号处理:
  N201(30)脚输出的信号通过V2142SA1015)和C248,将视频全电视信号送至(26)脚进入TV/AV 电子开关电路,其输出信号一路进入视频信号处理电路,另一路经C/VIDEO 电子开关送往色信号处理电路。
  进入视频信号处理电路的视频信号经6dB 增益放大后,一路送往扫描单元,进行行、场振荡后,从(13)脚和(16)脚分别输出行、场信号。
  另一路进入电子开关切换电路,在内部完成S 端子、TV 及DVD 分量的切换,电子开关输出视频全电视信号或色度信号送至带通/高通滤波器电路取出色信号,送至色度单元。由色度单元输出R-Y、B-Y、G-Y 信号与视频单元输出的Y 信号都被送至矩阵单元产生R、G、B 基色信号,分别从(50)(51)(52)脚输出,送入末级视放电路CRT板至显象管电路。
  (3) 超级中央微处理器N201 通过IIC 总线控制,进行搜台操作。
  调频广播信号通过I2C 总线的控制,将调频广播信号解调到37.3MHZ 在41和42 脚送入芯片N201。在自动增益控制电路的控制下,利用N201 内部的混频器,使37.3MHZ 的中频信号与48MHZ 的本振频率混频,得到10.7MHZ 的第二伴音中频信号,并从31 脚输出。经过外部的L10.7MHZ 的滤波器将其他频率的信号滤除,然后进入芯片33 脚。通过芯片内部的FM 鉴频器将声音信号解调后,送入声音功率放大电路将声音播放出来。
  TMPA8873PSANG 集成电路内部有相应的混频器和鉴频器,而TMPA8873PSNG内部则没有这部分电路,无法实现FM 收音机的功能。
  (4) 视频信号处理:
  视频输入信号经过N201 耦合,进入N201(24)脚,至内部TV/AV 电子开关。
  音频输入信号经C223,C224 耦合处理进入N201(22 和32)脚,至TV/AV电子开关。由N201(TMPA8873PSANG)来完成图像、伴音信号处理。只插后AV端子的白色端子(L),则两个扬声器的声音是相同的;白色端子(L)和红色端子(R)同时插的时候,是AV 立体声。当只插红色端子时,只有右扬声器有声音。
  (5) 伴音信号处理:
  在N602 的内部进行滤波,鉴频后得到伴音音频信号,伴音音频信号进入TV/AV 电子开关电路的音频开关电路,再经ATT 电路进行电子音量衰减后从(28,29)脚输出送至伴音功放电路N3016,8)脚输入端,由AN7522N 来完成伴音功率放大输出至扬声器。
  芯片N201 有两个音频信号输入脚,因此该机芯可以做AV 立体声功能;
  (6) 视频输出功能电路:
  芯片N201 的45 脚是视频信号输出脚,38 脚是音频信号输出脚;输出的信号分别经过V801 和V802 输出到AV 端子。
  芯片内部有相应的切换电路,45 脚和38 脚既可以输出TV 状态下的射频信号和声音信号,也可以输出AV 状态下的视频信号和音频信号;音频输出只能是单声道的,后AV 端子的白色端子和红色端子输出相同的声音信号。
  (7) 行扫描信号处理:
  开机后8V 电压送至N201,由内部稳压电路提供行启动电压,使VCO 产生32 倍行频振荡,经1/32 分频器、AFC1 和AFC2 移相电路作用,产生的行激励脉冲从(13)脚输出推动行激励级V431,使其工作在开关状态。开关脉冲经行推动变压器T402 耦合,使行输出管V432 工作在开关状态,输出信号经S 校正电容C412,行线性调整L407 至行偏转线圈,产生一线性变化的磁场,使显象管电子束作水平移动,完成行扫描。
  利用行扫描逆程期间在行输出管V432 集电极产生的上千伏脉冲高压,经行输出变压器T401 产生27KV 左右阳极高压,8KV 左右聚焦电压,6.3Vrms 灯丝电压。另外在T401 的4脚输出的逆程脉冲电压,经移相网络后送N201(12)脚。
  (8) 场扫描信号处理:
  TMPA8879(N201)的16 脚输出的场振荡信号,经R401 加到场扫描块LA78041(N401)的(1)脚场扫描锯齿波信号输入端,经驱动内部差分放大器微分形成场扫描锯齿波信号,最后从5 脚输出锯齿波信号加到偏转线圈,使电子束产生垂直偏转,完成场扫描。
  (9) 电源电路:
  该机芯使用的电源电路是典型的自激式脉冲调宽开关电源。主电路结构属降压型,是一个冷机芯电源,电路主要由集成电路N601,开关变压器T601,整流滤波电路等组成。AC220V 电源电压经全桥VD603~VD506 整流、C607 平滑滤波后,得到约DC300V 电压,加至电源集成电路KA5Q1265RTH。N601 及开关变压器T601 初级组1—3 和反馈绕组5—7 组成自激式间歇振荡器,在N601 的1 脚产生约560V(P-P)间歇振荡脉冲,其脉冲宽度受激励电容C697 控制。
  开关变压器次级提供的脉冲电压经过次级的整流滤波作为不同的电源电压:
  (1) 经 VD621 整流、C621 滤波,得到12.63V 电压作为伴音放大电路电源;
  (2) 经VD622 整流、C623 滤波,得到12.43V 电压;经三级调整稳压,得到5V、8V、9V 电压,供给主机芯电路。
  (3) VD623 整流、C625 滤波、V598 调整,得到27V 电压,供给场扫描电路;
  (4) VD625 整流、C629 滤波,得到190V 电压,供给CRT 放大电路;
  (5) VD624 整流、C627 滤波,得到111.5V 电压,作为+B 主电源;经过N121稳压得到33V 作为电子调谐器的电源。
  二、各主要检测点的电压
  机芯板上主要电压如下:
  CPU供电电压:3.3V
  存储块供电电压:5V
  主电压:130V
  视放电压:180V
  灯丝电压:6.3V(交流)
  伴音块供电电压:13V
  行管供电电压:130V
  高频头供电电压:5V
  场块供电电压:±25V
  遥控板供电电压:5V
  本控板供电电压:5V
  高压:27KV
  三、主要元件功能说明
  ● HAIER8879V2.0:机器的CPU,完成机器的控制及各种指令的运算
  ● HEF4053:电子开关,完成视频信号、DVD信号、S视频信号的转换
  ● PC817B/C:光电耦合器,通过反馈来平衡初次级电压电流关系
  ● AT24C08:16位程序存储器
  ● AN7522SA:伴音功放,完成对声音的处理放大等任务
  ●BCK-07-DX1-4:开关变压器,完成高压、低压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