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待机0.093 开不了机

楼主(2018-02-14):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94711059\QQ\WinTemp\RichOle\RDGXA_H8JF@]3_3H)5X@~LX.pngHP笔记本待机0.093   开不了机 是板的问题吗  哪位有遇到过呢

网友:
待机明显高了,应该那儿有微短,仔细查一下

网友:
待机偏大,主板有问题,小白先问清楚客户是不是进水,有没有在保。到专业维修店维修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了,一般都在0.02-0.06之间。0.09的电流有点微短路了。

网友:
待机偏大 先查查公共点 待机相关电路 慢慢修

网友:
查短路吧  百分之九十是主板问题 百分之五是外设问题剩下的百分之五是可调电源问题哈哈   应该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待机电流偏高了,一般都在0.02-0.06之间。0.09的电流有点微短路了

网友:
查短路吧待机电流偏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