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5s 有串号无基带!?

楼主(2018-02-14):
iPhone5s 有串号无基带!?这症状的机子还是第一台遇上,平时遇上的基本上都是三无而这台比较怪异!就是没基带其他都正常一直在搜索信号。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哪位知道的可否指引一下,谢谢!

网友:
谢谢分享,我也不知道。。。。。。。。。。。。。。

网友:
昨天刷了一台鼓掌一样的 11.25版本 就好了

网友:
这台搞好了没有呢,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这样的机器,等待方案解决

网友:
等待学习,大神有没有贴回一个啊啊啊啊成啊成

网友(2018-03-16):
碰到一个也是这样的  好了分享下 谢谢。。。。。。。。。。。。。。。。

网友:
查基带CPU所有供电,相关电容电阻阻值必须正常,先恢复基带,无服务在排查,天线开关2G功放,更换损坏的芯片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实力回复。、、、、、

网友:
怎么牛   思路清晰   我不是 潜水      纯手打的

网友(2018-05-06):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准备望着方面去学习        希望多多来一些   楼主 这样的人多分享 不藏着掖着  一起共同进步

网友:
大神就是这么牛,。。。。。。。。。。

网友:
路过 学习了  不错我想要下载载载载载载

网友(2018-08-16):
重装基带基带电源试试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