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1370 NM-A321 USB不能用秒杀,经多位工程师研讨贴已改错后大规模重新编辑

楼主(2018-02-14):
该机电路异于一般机型,包括主要公共点的产生、USB+电源双功能接口、充电方式、各大主供电的产生4个方面此贴已经多位工程师私下及回帖讨论持续研究多日,由于贴内有分析过错之处,此次改错所有相关错误分析将全部删除,并将帖子大意将以最精简的示意图供大家学习
原分析没有过错的将放在帖子最后,有时间的同学可以看完整帖子..........2018.2.17下午16:30正式开始编辑,感谢寻觅油腻的师姐yuhong888划破夜空部分供图.....

其1:公共点的产生插入适配器,USB_ ID为3.3V,导通隔离管PQ11、PQ10产生ADIN_1,ADIN_1分压给电源芯片的ACDET做识别,电源芯片其他条件满足即开启隔离管PQ5、PQ6产生V_CHG,作为PWM方式产生公共点的上管PQ16D级供电,电源芯片条件满足后驱动PQ16、PQ15输出PWM公共点VIN

下图为ADIN_1的产生

下图为采用PWM模式产生的公共点VIN,这是低功耗本子,公共点比19V低很多。

其二:USB+电源双功能接口

其三:充电方式

其四:各大主供电的产生

THE END

以下为个人维修分析过程.........
前天同行拿来一个yoga3Pro1370笔记本,USB不能用,能开机的本子搞起来有一定风险,尤其是yoga这种板子集成度都是很高的
主板上什么各种联想专用芯片,各种玻璃芯片,全板一个大芯片就是南北桥CPU三合一
当时直接给他报了个桥的价格,然后再跟他说有风险,这个同行不喜欢麻烦,昨天就拿走了
今天客户自己拿过来了,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我们这里的,客户很直接,说主板很难搞,有风险,如果修好需要500,客户很直接,直接说修,留电话.
因为明天休息就告诉他最快今天下午给他赶出来..

好了,开始动手,拆机器,测得USB接口开机后无供电,打值正常,供电脚打值也是500多,好了,看到论坛各种放电通病,待机直接飞供电的骚操作,统统试了一遍,然........涛声依旧!

拆下板子看了一下背面的U40芯片烧鼓包了,如图:

找了个图纸看了下,这个是一组USB供电,为什么说是一组USB供电呢,后面会有详解...。先看U40的图纸,图纸真让我心疼,昨天刚回帖到700分今天下载一个十分,还多下了一个没用的,一共花了20分,吐血.....:

看上图,有详细描述,在有开启有给桥的反馈信号的时候,输出会去向下图:

好的,问题来了,通过PQ12到电源接口,而电源接口通过19V到PQ12,是不是哪里不对劲.......
想了半天想不出解释,额,我想这脑袋应该是被驴踢了,电源和USB能时插入一个接口么,日...........坑只有一个,两个萝卜得乖乖排队...

好,下一个问题,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接口插入的是USB还是电源适配器呢,请看下面详解:
我不把适配器插到主板上的时候测得适配器输出5V。当插入主板的时候测得输出为20V,并且插入后USB_ID这个信号有3.3V,估计是适配器转换产生的,反正我没见到他是怎么出来的,找遍了图纸觉得只能是适配器联想自己转换的,适配器插孔有6个脚(四个位置和USB脚位差不多的和边上两个小的估计是到主板上的USB_ID这个因为当时客户着急我也忘了测了,有测过的童鞋补充一下),通过连接线调整为5个脚:

意思是说当插入适配器的时候USB供电就过不来了,并且所有的USB相关信号都受USB_ID控制通知了相关管理芯片,看下路图:

一般笔记本的供电是由公共点给各组供电IC上管和其芯片供电做驱动,一般会有待机芯片,桥供电芯片,内存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等等,但是这里:

绝大多数供电都是来自一个芯片,这是很明显的手机供电套路:

但是对于这个本子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发现VIN除了去PU3(型号ISL95905)我记得好像是个比桥稍微小点的玻璃芯片和CPU供电外,几乎没有去其他电路,也就是公共点短路如果不是电容问题几乎意味着换板

好了,电路分析完了,说说这个子维修结果吧,这个本子维修其实只需要拆掉U40就好了,U40的这组USB供电和其他两个USB接口来源不同,其他两个USB供电经过我多次分析猜测,只能来自于这个信号:+5VDX_WALKPORT

由于其他两个USB接口分别居于左右两边,各通过一块小板连接到母板,而两个接口共同拥有的5V只有+5VDX_WALKPORT这个电压

由于手头没有U40这个芯片,我的脑子里瞬间产生一个骚操作,给U40焊盘上飞5V的USB供电和USB_OC_N2反馈信号,都从其他USB相关位置飞过去,然.......

我勒个去,打值发现U40的1脚短路:

这个信号去的位置只有两个,上图和下图:

心想这个工程师TM的满脑子都是骚操作啊,实际上设计出来的玩意没LUAN用啊,不算这个接口都有2个USB了,关键是插电源就没法用这个接口了啊,但是想了一下,万一人家把所有的USB接口以后都改成既能插电源又能插USB呢,这个要做到并不是很难............

想到这里该分析的也分析完了,分分钟拆掉U40和PQ12装机,果然 其他USB都能用,就这个不能用,给客户说的时候客户说一直不知道电源口还能插USB,拆掉两个小东西其实是一劳永逸的,就算没短路修完也不一定能用得住,我拆了他就肯定用的住了,可能还是技术不成熟把............

帖子写了3-4个小时了吧,这个本子本身维修十分简单,主要在于新型电路的分析,如果又不正确的地方,大家都指出来。

我在很认真的写着帖子,如果觉得好,请加点分点个推荐,过年了,送我上一波精华,感谢!!!!!!!!!!!

 会员22509300鑫豆2026-1-21 18:19
 会员1463710300鑫豆2024-2-22 21:02
 会员12521022元2023-2-13 10:56
 会员1625122元2023-2-1 10:48
 会员2042642元2022-12-16 15:13

网友:
占个楼补充一些东西,其实这个本子直接拆掉U40就可秒杀,,但是为什么拉过去的电压并不能使它识别到USB呢,因为芯片短路,OC检测脚应该是被拉低导致桥检测异常

网友:
简间的搞复杂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间的搞复杂了是吗                                                                                   ...

握草大哥,机器到手就秒杀,这是电路分析,你那里看到简单的搞复杂了,我帖子谢了3-4个小时你回帖根本不看啊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吃力的感觉,条理不是很清晰,楼主莫怪。通过看图,可以大致分析出几点:1.JP23这个供电口,识别是适配器还是USB设备是通过USBID以及两根信号线(可能是总线一类的功能)与EC或者其他芯片通讯,然后会产生和楼主猜测的升压功能,至于是由适配器升压,还是主板上某个电路芯片升压这个,我手里没有图纸就不好分析了,总而言之,应与充是芯片类似,当有USBID时,识别为适配器,否则则是USB设备。2,PQ12,PQ11,PQ10,这些应该是保护隔离管。3.ADIN,此电压更像是适配器插入后产生的第一个电压,然后再由此电压转换成VI,4.VSUB,为USB接口的供电电压,楼主的这个案例中,其实只拆除发霉的USB供电芯片即可,由图上看,貌似每路USB供电都是独立的。以上是个人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很吃力的感觉,条理不是很清晰,楼主莫怪。通过看图,可以大致分析出几点:1.JP23这个 ...

额,吃力是因为我是在分析电路不是在修机器,看题目,分析电路不是修机器,为什么我题目都写清清楚楚还是都在当我修机器,修机器只需要拆U40也就是一个电压转换芯片,这个拆下主主板后总共花时间不到1分钟,然后我就BOOTMENU看了下识别到U盘了,我拿到机器顺手秒了所以说的是秒杀,呕心沥血的是分析,我是在分析这个让我感兴趣的新型电路,包括USB+电源双功能电路,和这个主板的所有供电,楼主顺着这个方向重看一下就能捋顺了,我的帖子一般都力求基础薄弱的同学能看得懂,所以每步电路分析都有带截图并且截图经过多次推敲详细标注,就像老师讲课一样,有基础的同学觉得啰嗦,没基础的觉得很难懂,我这样做只要懂原件原理的同学基础多差多看几遍都能看懂,

若是我拆完芯片发个帖子直接说,yoga1370USB不能使用秒杀,但是这样的帖子没有任何可以学习的东西,我不会浪费时间去发这样的帖子,因为我感觉这是浪费自己的时间

网友C:
楼主把其它方法试了一遍,才发现u40鼓包,不是第一时间观察全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其它方法试了一遍,才发现u40鼓包,不是第一时间观察全板的!

天哪大哥,看题目,秒杀,呕心沥血分析,是分析机器是秒杀,看帖啊,全板供电分析+发帖鼓捣3-4个小时,你连题目都不能看完啊

网友:
楼主这才是神操作啊 ,分析的很明白  问题看起来简单 但是说明白原理就不简单了 赞  加分

网友E:
楼主修机做到了,举一反三的思维,很值的好好的学习,懂得了新的接口的供电电路,到时候也是可以手到擒来!

网友F:
虽然分析的不错,但实在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还有就是好像图纸确实少画了东西,供电采用电源降压直接供给,并非PWM方式,应该是超薄本功耗小,这种方式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F:
虽然分析的不错,但实在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还有就是好像图纸确实少画了东西,供电采用电源降压直接供给, ...

OK,感谢认真看帖,我感觉真的不知道哪里多余了,乱可能是因为太多了,但是应该是没有分析错的吧。

你这个图好像是自己自己做出来的啊,这样看起来真的值得借鉴啊,以后发帖也试试做这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修机做到了,举一反三的思维,很值的好好的学习,懂得了新的接口的供电电路,到时候也是可以手到擒来!

恩恩,是的,修机器不能只图一时痛快,如果有时间能深入学习才是最好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F:
虽然分析的不错,但实在是看得人眼花缭乱

还有就是好像图纸确实少画了东西,供电采用电源降压直接供给, ...

看来楼主不是科班出身啊,这种画图不应该是基础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不是科班出身啊,这种画图不应该是基础吗

唉,软件好久都不用了,也没想起,都没安装,想想当初差点就科班出生了,无奈当时台板维修没过关,出来就修了半年的台板,现在还没拿到证书.........

话说我目前的电路分析能力还算是有点强悍了吧,前两天你给我的芯片数据手册有些脚位不够详细,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刚搞出来一份,一会上图给评鉴一下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唉,软件好久都不用了,也没想起,都没安装,想想当初差点就科班出生了,无奈当时台板维修没过关,出来就 ...

可以可以,那一份图也是顺手搜出来的,也是别人做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以可以,那一份图也是顺手搜出来的,也是别人做好了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36456-1-1.html同学这里,要找我免下载给你

网友:
过年了还在修机器 牛B啊

网友:
大神就是要分析出来问题嘛,给我们解决问题,真心不错
加我微信,给你发个红色,鼓励一下

网友:
该机电路异于一般机型,包括主要公共点的产生、USB+电源双功能接口、充电方式、各大主供电的产生4个方面此贴已经多位工程师私下及回帖讨论持续研究多日,由于贴内有分析过错之处,此次改错所有相关错误分析将全部删除,并将帖子大意将以最精简的示意图供大家学习
原分析没有过错的将放在帖子最后,有时间的同学可以看完整帖子..........2018.2.17下午16:30正式开始编辑,感谢寻觅油腻的师姐yuhong888划破夜空部分供图.....

其1:公共点的产生插入适配器,USB_ ID为3.3V,导通隔离管PQ11、PQ10产生ADIN_1,ADIN_1分压给电源芯片的ACDET做识别,电源芯片其他条件满足即开启隔离管PQ5、PQ6产生V_CHG,作为PWM方式产生公共点的上管PQ16D级供电,电源芯片条件满足后驱动PQ16、PQ15输出PWM公共点VIN

下图为ADIN_1的产生

下图为采用PWM模式产生的公共点VIN,这是低功耗本子,公共点比19V低很多。

其二:USB+电源双功能接口

其三:充电方式

其四:各大主供电的产生

THE END

以下为个人维修分析过程.........
前天同行拿来一个yoga3Pro1370笔记本,USB不能用,能开机的本子搞起来有一定风险,尤其是yoga这种板子集成度都是很高的
主板上什么各种联想专用芯片,各种玻璃芯片,全板一个大芯片就是南北桥CPU三合一
当时直接给他报了个桥的价格,然后再跟他说有风险,这个同行不喜欢麻烦,昨天就拿走了
今天客户自己拿过来了,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我们这里的,客户很直接,说主板很难搞,有风险,如果修好需要500,客户很直接,直接说修,留电话.
因为明天休息就告诉他最快今天下午给他赶出来..

好了,开始动手,拆机器,测得USB接口开机后无供电,打值正常,供电脚打值也是500多,好了,看到论坛各种放电通病,待机直接飞供电的骚操作,统统试了一遍,然........涛声依旧!

拆下板子看了一下背面的U40芯片烧鼓包了,如图:

找了个图纸看了下,这个是一组USB供电,为什么说是一组USB供电呢,后面会有详解...。先看U40的图纸,图纸真让我心疼,昨天刚回帖到700分今天下载一个十分,还多下了一个没用的,一共花了20分,吐血.....:

看上图,有详细描述,在有开启有给桥的反馈信号的时候,输出会去向下图:

好的,问题来了,通过PQ12到电源接口,而电源接口通过19V到PQ12,是不是哪里不对劲.......
想了半天想不出解释,额,我想这脑袋应该是被驴踢了,电源和USB能时插入一个接口么,日...........坑只有一个,两个萝卜得乖乖排队...

好,下一个问题,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接口插入的是USB还是电源适配器呢,请看下面详解:
我不把适配器插到主板上的时候测得适配器输出5V。当插入主板的时候测得输出为20V,并且插入后USB_ID这个信号有3.3V,估计是适配器转换产生的,反正我没见到他是怎么出来的,找遍了图纸觉得只能是适配器联想自己转换的,适配器插孔有6个脚(四个位置和USB脚位差不多的和边上两个小的估计是到主板上的USB_ID这个因为当时客户着急我也忘了测了,有测过的童鞋补充一下),通过连接线调整为5个脚:

意思是说当插入适配器的时候USB供电就过不来了,并且所有的USB相关信号都受USB_ID控制通知了相关管理芯片,看下路图:

一般笔记本的供电是由公共点给各组供电IC上管和其芯片供电做驱动,一般会有待机芯片,桥供电芯片,内存供电芯片,CPU供电芯片等等,但是这里:

绝大多数供电都是来自一个芯片,这是很明显的手机供电套路:

但是对于这个本子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我发现VIN除了去PU3(型号ISL95905)我记得好像是个比桥稍微小点的玻璃芯片和CPU供电外,几乎没有去其他电路,也就是公共点短路如果不是电容问题几乎意味着换板

好了,电路分析完了,说说这个子维修结果吧,这个本子维修其实只需要拆掉U40就好了,U40的这组USB供电和其他两个USB接口来源不同,其他两个USB供电经过我多次分析猜测,只能来自于这个信号:+5VDX_WALKPORT

由于其他两个USB接口分别居于左右两边,各通过一块小板连接到母板,而两个接口共同拥有的5V只有+5VDX_WALKPORT这个电压

由于手头没有U40这个芯片,我的脑子里瞬间产生一个骚操作,给U40焊盘上飞5V的USB供电和USB_OC_N2反馈信号,都从其他USB相关位置飞过去,然.......

我勒个去,打值发现U40的1脚短路:

这个信号去的位置只有两个,上图和下图:

心想这个工程师TM的满脑子都是骚操作啊,实际上设计出来的玩意没LUAN用啊,不算这个接口都有2个USB了,关键是插电源就没法用这个接口了啊,但是想了一下,万一人家把所有的USB接口以后都改成既能插电源又能插USB呢,这个要做到并不是很难............

想到这里该分析的也分析完了,分分钟拆掉U40和PQ12装机,果然 其他USB都能用,就这个不能用,给客户说的时候客户说一直不知道电源口还能插USB,拆掉两个小东西其实是一劳永逸的,就算没短路修完也不一定能用得住,我拆了他就肯定用的住了,可能还是技术不成熟把............

帖子写了3-4个小时了吧,这个本子本身维修十分简单,主要在于新型电路的分析,如果又不正确的地方,大家都指出来。

我在很认真的写着帖子,如果觉得好,请加点分点个推荐,过年了,送我上一波精华,感谢!!!!!!!!!!!

 会员1463710300鑫豆2024-2-22 21:02
 会员12521022元2023-2-13 10:56
 会员1625122元2023-2-1 10:48
 会员2042642元2022-12-16 15:13
 会员1859042元2022-12-7 17:01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公共点跟苹果设计无异,一般14V或12V,之前楼主已经给出VIN的出处了,不知为何被楼主删了

额,我只删了我的吧,好像不能删别人的,,,,,,,电路反正就是刚修改完那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改错后的分析很详细,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是啊,发帖如果大家能讨论出更完美的结果,我很乐意重新编辑以作为资料参考

网友E:
大神,这个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是多少,可以说一下吗,方便以后的测试使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这个机器的公共点电压是多少,可以说一下吗,方便以后的测试使用的!

楼上有大师提到了,公共点应该是12V、13V左右(仅供参考可能更低,因为我没修到那个电路客户着急就没测),因为本子是低功耗的,而且是一个芯片出好多组电压

网友I:
呵呵,楼主莫激动,我都看完了,感觉还行吧!就是不怎么明白,你写了3-4个小时,别人没看完,我看完了,下次遇到类似的,起码也会这样分析吧!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呵呵,楼主莫激动,我都看完了,感觉还行吧!就是不怎么明白,你写了3-4个小时,别人没看完,我看完了,下 ...

你看到的帖子已经进过深度加工了。而且也不是说没看完就怎么滴了,就是讨厌那些连题目都看不完就进来水下载分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帖子内容就胡乱评论,很影响一个为之付出过的人的心情,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

网友:
能理解,别人不懂你,我懂你。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  只要我们付出一定会有回报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是不错,就是洋洋洒洒写了一大堆,看得人眼花

总结差不多是上图,还有图纸少画,供电输出集成到一 ...

还是楼主画的图一目了然,看下来清楚容易懂。以说的设计师设计用U40这个芯片,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修到过,USB供电片短路通病来的,遇到直接干

网友:
不错!我在春节期间也修了一台。

网友:
问题看起来简单 但是说明白原理就不简单了 学习了,加分

网友:
这个分析的很到位,原理很清楚,看样是迅速维修出来的

网友J:
这个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想的,感觉就是个坑爹货,画蛇添足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设计师到底是怎么想的,感觉就是个坑爹货,画蛇添足

想省个电源接口的位置,达到更高程度的缩小体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当适配器插入USB_ID为高PQ14导通拉低VUSB_OPEN。PQ12,PU40截止USB供电VUSB为低,ADIN给充放电芯片供电 ...

这种设计刚出来,就被type c接口给干掉了。

网友:
板卡太小,不好找线

网友K:
看着都头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着都头晕啊!!!!!!!!!

没基础的请先去学习基础再来看技术帖

网友:
楼主 高手啊   这个本子是通过USB口充电的啊  ?

网友:
yoga的设计的好复杂,图纸咋一看都看不懂啊!适配器接口可以接USB没深那么卵用啊

网友:
机器秒了,写帖子写了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哪大哥,看题目,秒杀,呕心沥血分析,是分析机器是秒杀,看帖啊,全板供电分析+发帖鼓捣3-4个小时,你 ...

看的出楼主心累。我都偷笑了
就没一个人认真读文章的

网友:
果断收藏。有时间慢慢研究。详细的教程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白天抓咸鱼,是为了活着。晚上抓鱼仔,是为了生活

网友:
学习一下,很不错的技术贴,受益匪浅!!!!谢谢楼主。

网友:
收藏加分了,遇到类似的问题在试试。。。。。。。。。。。

网友:
这是联系USB接口供电电路吗

网友:
有电路就是太好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我们当旁观者看着都感觉很复杂。

网友:
这么多问题都修好了,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只是开始走也了点弯路!

网友:
楼主辛苦了,虽然秒杀故障但是还能这么深入的分析电路我等受益匪浅啊

网友L:
楼主 应该 去 工厂做 工艺工程师   分析的太透彻了  可惜今天分加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 应该 去 工厂做 工艺工程师   分析的太透彻了  可惜今天分加完了

感谢支持,能认真的看完帖就让我很欣慰了,不像帖子里各种不知道内容就一顿水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