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掉电重启刷BIOS

楼主(2018-02-14):
原来BIOS也会导致不断掉电重启,刚开始觉得偶尔可以亮机就觉得BIOS没问题,实在没辙就刷了试试看

网友:
居然自己好了,真是神奇,还有一块技嘉供电都正常但不掉电我也刷BIOS试试看

网友:
恭喜成功!谢谢分享!继续刷.,收获多多。

网友:
现在主板很多都是BIOS问题,碰到没办法解决就可以刷个BIOS先试试看,不行也可以刷回来是不是

网友:
掉电是Bios引起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