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一开关电源,遇到奇怪故障,高人賜教

楼主(2018-02-15):
今修一开关电源。开盖检查发现,保险爆,pfc2对管MOS管烧毁,cm6800坏。更换元件通电开机,检查3.3V,5V,15V输出正常,pfc电压378V.空载正常,带800W假负载时,电源滋滋响,无思路查找。望高人賜教,弟感激不尽。

网友:
响的一般是电解大电容,变压器,二极管,先看看电容,注意离散热片近的小电解电容

网友:
1.仔细检查两散热片之间的小电解电容
2.检查半桥功率管基极偏置电阻是否变质
3.查两个大电容电压是否相等及均压电阻是否变质

网友A:
自激啸叫吧,遇到是线圈部位发出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激啸叫吧,遇到是线圈部位发出的声音。

谢高手解答,我明天按你的思路检查检查,修好后,给你在回复,经验共享。

网友B:
你这个电源输出功率多大?你弄个800W的负载是不是有点大?过载的话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源输出功率多大?你弄个800W的负载是不是有点大?过载的话肯定是不正常的。

你好,这个电源是1500瓦,应该不大巴。

网友C:
把一个50V/1UF的电容更换即可解决滋滋声。

网友D:
啸叫的话你先降低你要求的800w输出功率看看会不会有这个啸叫问题如果没有那么应该电源大致上是工作正常应该是某个电感圈的下面或者周边的一些小元件发热老化了你仔细找找,我试过一回就是在输出的大电感下面一个二极管看上去没问题但是已经把pcb烤成黑色了量也没量出个所以然来,但是一上电输出大点功率就出问题后来换了就没事了,有时也可能是电感圈本身问题的这个要注意,最后说一下你这个电源不是1500w的别搞那么高,这个主动式pfc电路的看设计最多只有600w而已800w虽然看上去可行但是不要这样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一个50V/1UF的电容更换即可解决滋滋声。

你好,谢谢朋友。我按你说的查查,修好了给你回复,经验资源共享。在次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啸叫的话你先降低你要求的800w输出功率看看会不会有这个啸叫问题如果没有那么应该电源大致上是工作正常应该 ...

谢谢这位朋友,我会按你说的方法细查电路,修好了,给您回复。再次感谢。

网友:
不该有那么多!你想光散热,这么小的一个电源,也不对劲呀!你先用小一点的负载试试。不啸叫了,就说明是负载过重引起的

网友E:
啸声,是线圈产生的,电感,变压器等。但并不表示原因就是他们,某些元器件损坏,造成通过他们的电流非正常波动。也会出现啸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啸声,是线圈产生的,电感,变压器等。但并不表示原因就是他们,某些元器件损坏,造成通过他们的电流非正常 ...

您好,谢谢兄台。我会仔细查找的。修好了,一定给你回复。经验共享。

网友:
请问:现在修好了。能真正带800W以上功率的负载吗?

网友:
进来学习,新手不懂这里的规矩。希望各位多谅解

网友:
你的这个电源看不出来是个1500W的电源。做工有点简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