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视]
TCL L42E5500A-3D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2-15):
接电视TCL L42E5500A-3D不开机,见图: 插电源,电视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一个灯亮,第一反应是电源板坏了,拆机万用表测试,接口处有3.3v 24v 53v,p_on也是2.8v,心里有点纳闷了,怎么会有电出来。没有指示灯亮,感觉主板已经开机了,只有裸板测试电源板是否有问题的,拔掉电源板到主板的连接线,强行拉高主板开启,背光开启,数字亮度和模拟亮度,接升压板,正常点亮屏背光。确定电源板是好的,主板问题就是主板的问题,主板图: 刷写8脚芯片,还是一样问题,给客人报价,主板坏,客人要换主板,直接发板换,见亮机图 总结重点,该机插电没有任何反应,不一定是电源板坏了哦!

网友A:
楼主,新年快乐,请问过年期间发什么快递,可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新年快乐,请问过年期间发什么快递,可以到?

这个还用问吗,当然是顺丰快递哦!你认为还有什么比顺丰好用的吗!

网友:
这块屏幕颜色很是深度看着赏心悦目,王牌电视据了解质量很好说

网友(2019-02-01):
TCL就是容易坏,图像倒是不错,楼主技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