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20戴尔D630这两个屏是否通用啊小弟不知谢谢大家看 ...
戴尔1420戴尔D630这两个屏是否通用啊小弟不知谢谢大家看看

楼主(2018-02-15):
小弟在这里谢谢各位师傅看看这两个屏是否通用啊?
戴尔

网友:
应该可以通用,试一下,都是14.1的屏

网友:
能用,如果不行刷一下屏的码片!!!

网友:
如果都是DELL 拆机的直接通用,如果不是刷下码片数据就能用。

网友:
应该可以的, 你试下 ,不行 就换 码片

网友:
注意我是把戴尔D630屏换在戴尔1420机上了,我挺细心把换后也拍照让大家看正常吗,我发现有个小问题就是关机后屏上留有黑横道,只有断电源后屏上才消失,我不知道液晶屏码片是在笔记本主板上了,含是在液晶屏屏电路上了,我也有编程器,不敢下手,整个戴尔D630电脑是别人给我了没出一分钱啊,

网友:
在这里非常感谢各位师傅们关注?谢谢谢谢

网友:
液晶屏的码片是在屏上面的 很小的八角芯片 在屏接口附近

网友:
直接代换,没有不通用的 情况,如果不同品牌的可能要刷码片n

网友:
接口一样就插就完了 没事的应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