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块主板客户送修了。现在搞得MAC地址一样。

楼主(2018-02-15):
看了下成批的板子这两个板子的MAC地址貌似都不对的。  原主板盒子找不到。 是随便刷个MAC地址都可以了。 还是怎么办? 第一次搞这个不是很清楚.另外主板是华硕M5A78L LE 网卡是8111E

网友:
无所谓的,MAC不要紧,大不了系统里面更改一下,试试能正常用即可,

网友:
不要使用在同一个网域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MAC基本上应该都会有张贴纸贴在LAN接口上面,您查找一下输入对应的地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