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 vref电压

楼主(2018-02-16):
1117verf电压不稳定,是不是可以判断坏了,

网友:
求大神啊啊啊解答 本人新手来人了

网友:
换一个1117便知了,也不难拆开,,,,,,,,,,,,,,

网友:
可以看一下VREF分压电阻或是电容是否有异常....

网友:
电阻坏了一个 1117还发烫滋滋响 另一个电阻没测

网友:
可以先看看分压电阻是否正常

网友:
要是发烫可能是桥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