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 B75--V触发立即断电

楼主(2018-02-16):
华硕P8 B75m-V,插上ATX电源,主板电源指示灯亮,诊断卡显示有待机电压,排针有3.3V的压差。安装上CPU,内存卡,短接排针,CPU风扇(必须上CPU,否则不触发)转不到2秒,立刻停,再次触发无任何反应。必须拔掉ATX电源才能再次触发,触发后结果一样,立刻断电。
不插CPU供电,也是一样,触发后立刻断电。
测得ATX电源插座对地无短路,CPU供电上管对地无短路,下管只有一个D极对地阻值不正常,应该也不是短路。
插上ATX电源插座,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不会断电,但是不跑码
求维修思路

网友:
一步一步查罗。查到哪里就是哪里了哦。

网友A:
这种上电2秒掉电,拔掉电源才能上电,先测电压是否出来,只能拔插一插电压测一个电压,看有没有电压没出来或者不正常的。测完电压,测PG,复位是否正常

网友:
如果都正常,排除完那些情况,可以换个IO,最后刷个BIOS

网友:
这种掉电用示波器最快判断故障,没有示波器只能一个个排除,多花一点时间就是了

网友:
可以参照我这个帖子看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0895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上电2秒掉电,拔掉电源才能上电,先测电压是否出来,只能拔插一插电压测一个电压,看有没有电压没出来 ...

感谢!自己在研究一下。业余自学,基础不是很好,还有很多要学。
主板的一些供电点我还还不知道测量什么地方
就这款主板来说,能否指点一下测量什么地方呢?如果可以的话,加上QQ我给你发一个红包。谢谢!

网友:
过年前我同事手中的一块华硕P8Z68-V LE 和你一样的故障,过年了,还没空折腾它

网友B:
手头一模一样的板子,P8B75-V,故障差不多,有复位不跑码。bios故障,bios芯片6脚与外部相连断开。
测一下bios 8只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一模一样的板子,P8B75-V,故障差不多,有复位不跑码。bios故障,bios芯片6脚与外部相连断开。
测一下b ...

能详细说一下吗?你说的是那个bios里?我手上的这个板子,右边的那个bios芯片,最开始的时候,发现居然bios芯片损坏(编程器无法识别,更换了另外一个编程器也不能识别。)更换了新的bios芯片,刷入了对于的bios固件,触发启动还是一样。
“bios芯片6脚与外部相连断开。
测一下bios 8只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这个能详细说一下吗,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一模一样的板子,P8B75-V,故障差不多,有复位不跑码。bios故障,bios芯片6脚与外部相连断开。
测一下b ...

刚才测试了一下,左右两个bios,8个引脚,出去456引脚,其它引脚都是3.40v
你的意思,第6个引脚有断线?
这个要飞线的话,飞到什么地方?

网友B:
把双BIOS都从板板上拔出来,再测。待机时除了4脚0V,其余应该都是3.3V。 P8B75-V REV 2.0。拔出后,无电的状态下测8只脚的对地二极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双BIOS都从板板上拔出来,再测。待机时除了4脚0V,其余应该都是3.3V。 P8B75-V REV 2.0。拔出后,无电的状 ...

感谢指点
ATX电源插上,拔出BIOS芯片,
左边的bios底座测得电压  1 2 3 7 8都是3.39V;456都是0
右边的bios底座测得电压 跟左边的一样1 2 3 7 8都是3.39V;456都是0
断电,测得bios底座对地阻值
左边
1 677
2 732
3 626
4相同
5 746
6 745
7无限大
8 624

右边
1 678
2 733
3 625
4想通
5 747
6 755
7无限大
8 624
感谢指点

网友C:
个人感觉 CPU供电没有出,要不就是没有发出CPU电源好的信号   要不就是EC检测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 CPU供电没有出,要不就是没有发出CPU电源好的信号   要不就是EC检测保护

感谢阅读!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CPU没有温度
能不能说一下这个板子的cpu供电侧面测?因为一触发就掉电,我也不知道测试点
另外CPU电源好的信号,,这个是PG吧,我也不知道测量点;EC检测保护也不知道测量点

网友B:
BIOS连接没有问题。
1: 看cpu有没有电压  cpu电源芯片30脚输出 VRMPG, 34脚 22脚 是EN
2: IO  80脚ATXPG   82脚输出OPWROK到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连接没有问题。
1: 看cpu有没有电压  cpu电源芯片30脚输出 VRMPG, 34脚 22脚 是EN
2: IO  80脚ATX ...

看到你回复,我立刻回到家拿出板子
CPU供电芯片,测得30脚无电压输出,为0。应该要测芯片输入了吧。要测量什么地方呢

另外, IO  80脚ATXPG   82脚输出OPWROK到桥, 这个怎么判断好坏呢。谢谢!

网友B:
CPU电源管理芯片 34脚 22脚 是EN ,这个必须有高电位,否则没有cpu供电。
EN 高电位的前提是有总线电压1.1v。 PQ18元件第一脚(cpu朝上,右下脚位第一脚)就是总线电压。总线电压经过PQ18 PQ16两元件转换后,输出EN 给CPU电源芯片
------
总线电压有cpu小四口12v 经过PU7(RT8120) 和 两只场管 PQ13 PQ14 产生。 PU7 的NO.7脚是EN,受控桥电压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电源管理芯片 34脚 22脚 是EN ,这个必须有高电位,否则没有cpu供电。
EN 高电位的前提是有总线电压1.1 ...

非常感谢你的耐心!我自己都不好意思
PQ18 PQ16(cpu朝上,右下脚位第一脚)右下角的脚位置,在触发后,测得对地电压为0

网友:
既然PQ18 第一脚无电压说明无总线电压,那就往前推有没有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