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我有台IPHONE 7 现在不开机 哪位技术好的大神 我寄过去

楼主(2018-02-16):
我有台IPHONE 7 现在不开机 哪位技术好的大神 我寄过去  真的要技术好的大神呐 当然价格也要好点哈哈  别把我的手机乱修。。。
原先摔过也是不开机  白苹果 我重新焊过大音频 正常用了几天 又白苹果不开机  可能大音频损坏或者虚焊或者别的原因 希望手工好的大神帮我修好测试好 能用久点。。 屏幕和后盖我都换过的。。。

然后现在有上班的能私信下我不? 价格。。

网友:
大音频焊盘有掉点 我也补过点。。

网友:
刷过机嘛,电流到哪里重启,应该还有虚的地方

网友:
直接寄深圳迅维快修吧,里面个个都是老司机!

网友:
CPU挂了或者板层问题吧?{

网友(2018-03-22):
仔细查电流啊啊啊啊啊。

网友:
发来,我来修,保证修的子孙不留!

网友:
7代 白苹果重启 重点查基带 基带供电各路阻值

网友:
对了能不能摆脱你帮个忙。想想下载一个文件。可是楼主设置了 维修技术员 才能下载  能不能帮忙下载一下呀。谢谢

网友:
建议大音频焊盘组织测一下

网友:
深圳的迅维快修我一共寄2次去修一次7 说基带坏了 一次6sp 说板层断线 郁闷啊      7是白苹果不开机   基带自己拆的有几个掉点    6sp无服务 有基带 *#06#不出串号 说板层断线要搬板还不保证成功 不成功就不开机了  没让搞

网友:
基地也能修吧,联系联系问一下。高手挺多的。祝你手机康复。

网友:
点了下 下载,东西不知道下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