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b85 键盘鼠标供电ic 找不到了

楼主(2018-02-18):
映泰b85主板 因为键盘线被老鼠咬了 引起短路 烧了这个ic  不知道这个ic是什么型号 6脚供电的 知道的大虾请告知

网友:
那看起來不像是USB POWER IC比較像是ESD靜電IC

网友:
这6脚 不装试试  是钳位保护的 吧

网友:
这个6脚芯片像是ESD防静电,可以直接拆掉吧

网友:
像是静电保护的,键鼠供电一般是通过排阻过来的

网友:
仔细检查  主供电 与  AD线  这两个

网友:
没看到第6脚烧断线了吗,仔细跑电路到IO芯片,这线一般走表层顺路跑就找着了,六脚芯片是静电管可以不装,1,3,4,6脚是数据和时钟过电阻到IO,2,5是供电和接地

网友:
应该是防静电的管子 不装也没有关系 这样应该可以开机要是不开机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别的地方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