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寸的上网本屏幕出现了竖线大家进来看看有没有维修的价值

楼主(2018-02-19):
收到一台上网本。配置还高唯一的就是屏幕出现了好多竖直的细线。根本看不到背景画面。

如上面的图片。那个白色的是手机背光灯。跟屏幕没有关系屏幕LTN101NT02-C01在网上买要两百左右。的型号是

仔细发现。这个屏上面有一个集成电路LRX4211是管理的这个液晶信号的。这个集成电路在网上买也就是二十来元钱。如果换上能好。可以省去一两百元钱,还能提高自己的技术。。因为这个屏幕不是摔破的。大家说说会不会跟这个集成块坏了有关系呢。

网友:
屏的关键电压测试点测试了没有

网友A:
测屏电压,信号都有没有,首先得排除其他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屏电压,信号都有没有,首先得排除其他原因吧

信号没有问题。把这个屏线插在其它的屏上一点问题没有。真搞不懂。一说到修最基本的东西都会说到来。就好像说车打不着火了。首先想到的就是有没有油了。

网友:
先测下屏上各路电压

网友:
仔细发现是没有用的  各个信号点要检测   或者你可以试试  2十来块的可以 一拼!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