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720S维修一例

楼主(2018-02-19):
HP 6720S,板号:6050A2137901-MB-A04,将进系统桌面掉电回待机。可以再次触发,进BIOS不掉电。R254--H_FERR#、R255--PM_THRMTRIP#掉件,补上去后正常进入系统不掉电。

jasonfong -5 -5 写的太敷衍了,图片也没有。哎。。。。

网友:
图片呢?为什么会掉件?
烧掉了,还是怎样?

网友:
谢谢老板!!!恭喜发财!!!加油2018!!!加油!!!呵呵呵!!!

网友:
学习了  下次遇到类似故障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