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能开机一切功能正常,就是待机漏电50-60毫安,求解

楼主(2018-02-19):
iphone6s能开机一切功能正常,就是待机漏电50-60毫安,求解,系统是11.2.5,换过硬盘,外接电用尾插启动后10多分钟后自动关机,用电池正常,求各位给点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A:
可以摸摸哪里发烫,或者用松香熏白烟到全主板。看看哪里化烟,重点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摸摸哪里发烫,或者用松香熏白烟到全主板。看看哪里化烟,重点检测。

漏电那么少很难找,而且是开机的,就更难了

网友B:
先考虑u2 然后就是wifi。6sWi-Fi问题非常多 小漏电 测试关闭Wi-Fi功能看电流

网友:
待机漏电试试有没有什么功能不正常,如指南针

网友C:
这个漏电流太少不好找啊,试下裸板加大一点电压烧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考虑u2 然后就是wifi。6sWi-Fi问题非常多 小漏电 测试关闭Wi-Fi功能看电流

U2和SWIFI应该是没问题的,U2换了关闭WIFI一样漏电

网友D:
发现一个情况,进入飞行模式不漏电,待机电流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漏电流太少不好找啊,试下裸板加大一点电压烧下!

烧机容易最拍烧CPU,那是就惨了,非不得已,不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现一个情况,进入飞行模式不漏电,待机电流为0

换个射频ic试试

网友:
学习中,不错,能看到好多解决办法!

网友E:
故障是换过硬盘以后出现的吗 我看你写换过硬盘

网友:
厉害了楼主,这么思路清晰解决问题了#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障是换过硬盘以后出现的吗 我看你写换过硬盘

应该是吧,应为之前没有测试过,所以不知道与硬盘是否有关

网友:
请问一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F:
飞行模式有可能是射频,有可能是WIFI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行模式有可能是射频,有可能是WIFI

测试实在没插卡的基础上进行的,关WIFI也是漏电!插卡后耗电更厉害!!!!!!!!!

网友:
关屏后,待机电流不停的在动,从没停过不停跳动

网友:
发现问题所在了,可能我换硬盘的时候搞丢了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图中的C3022和R3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