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OPPO R9TM忘记屏幕密码,如何线刷解锁清除锁屏?

楼主(2018-02-20):
看到本贴的不少机友,相信都已经对手头的R9tm测试多遍,自行尝试在Recovery下双清或卡刷并不能解锁手机了吧。
确实,OPPO R9tm手机在锁屏数字密码,图案密码,或oppo账户密码忘记的情况下,比较有效的解锁方式,只能通过在电脑端线刷一下R9tm官方线刷包的方式来清除相关密码。如果你正好需要,不妨可以接着往下看:

OPPO R9TM刷机解锁前注意事项:

1、开始刷机前请做好相关联系人、短信、软件资料的备份,避免数据丢失;

2、严格按照内置的刷机教程说明操作;

3、此官方固件资源包适合OPPO R9TM手机遇到:锁屏图案密码忘记,账户密码忘记时,线刷解锁。且在系统故障、无法开机时,也能线刷救砖恢复系统使用。

4、资源包内已打包好OPPO R9TM手机线刷所需的系统文件、工具驱动、教程等。

5、已经多方测试,能正常刷入开机稳定使用。官方原厂,安全稳定!

OPPO R9M手机线刷包下载:http://shuajitt.com/firmwarelist/oppo-r9tm/1127.html
刷入方式:MTK_DownloadTool工具线刷

OPPO R9TM手机线刷包刷入教程参考下图:

如有问题,欢迎下面回帖交流!

网友:
有点复杂吧,这样解密码还不如软件解密

网友:
目前都是这样解码的!不是以前了,双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