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Y520机械键盘维修!!!加油!!!呵呵呵!!!

楼主(2018-02-20):
才买的Y520机械键盘突然间一个按键不能用,急急急!!!应该是小问题吧,拆开看一看!!!呵呵呵!!!

之前有看过帖子说有可能是轴虚焊了,不多说,打开烙铁,补锡,加焊!!!果然好了,可以用了!!!装好测试,用了一下,又不能用了!!!
再拆开看看,是不是没有加焊好!!!再加焊看看,测试无问题!!!全部装好,用了一下,又打不出字来了!!!时间太晚了,装好放下,联系售后,明天拿去换!!!
今天一大早起来,突然想了一下,会不会是轴出了问题!!!把轴拆下来看看!!!在正面轻轻撬轴,纹丝不动!!!仔细观察了一下,原来轴和发光二极管是一体的,须要除掉背面主板焊盘上的锡!!!于是拿起烙铁和吸锡器,除掉对应按键轴和发光二极管引脚上的锡!!!轻轻撬轴,轴就取下来了!!!仔细观察发现,这个按键轴发光二极管有两个引脚,轴连接主板有两个引脚,取下来的时候断了一个引脚,原来是引脚早就断了,信号时有时无,怪不得加焊一下,就能好!!!
下面请注意,没有拍照(搞忘记了,可以自己对照淘宝上的图片)
引脚怎么补,直接用一根大头针从引脚接头那里插进去,轴里面正好碰着触点,轴外面这一段大头针用斜口钳剪短,和另一个引脚一样长!!!晃动了一下,还满结实!!!呵呵呵!!!

装好轴和发光二极管,注意发光二极管正副极引脚不要接反!!!上锡,焊好!!!试了一下,和其它按键一样灵敏了,装好测试了多次,一直没出问题!!!维修成功!!!加油!!!呵呵呵!!!

今天是正月初五,迎财神!!!祝迅维和大家2018!!!发发发!!!加油2018!!!加油!!!呵呵呵!!!
谢谢大饼哥!!!大饼哥最牛逼!!!大饼哥我爱你!!!大饼哥加油!!!迅维加油!!!加油2018!!!加油!!!加油!!!加油!!!呵呵呵!!!

网友A:
这种设计不好维修,我遇到的都是轴的两侧是发光二极管和接受二极管,轴只是起到阻断光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设计不好维修,我遇到的都是轴的两侧是发光二极管和接受二极管,轴只是起到阻断光的作用。

谢谢老板!!!这款设计同样简单!!!拆除方便!!!轴和二极管可以分离!!!而且轴体可以拆开!!!轴里面的弹簧和铜片也可以进行简单修复!!!唯一的不足,就是这款键盘比较新,单独的轴体好像暂时没有更换的!!!运气好!!!只是引脚断了!!!用根针替换就行了!!!谢谢老板!!!恭喜发财!!!加油2018!!!加油!!!呵呵呵!!!

网友B:
楼主要是有放大的看看就好了,没修过键盘,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是有放大的看看就好了,没修过键盘,哈哈哈

轴里面就是这样的,轴有两根引脚从轴里面的铜片延伸到轴体外面,这次维修就是铜片到轴体外面的引脚断了,直接用根细的大头针从断的接头处插进去,里面碰到铜片,外面用斜口钳剪短,成为新的引脚就好了!!!谢谢老板!!!恭喜发财!!!加油2018!!!加油!!!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轴里面就是这样的,轴有两根引脚从轴里面的铜片延伸到轴体外面,这次维修就是铜片到轴体外面的引脚断了 ...

大家发财,这图够厉害了,要保存一下
哈哈哈

网友:
一般时候可以备几个轴在手上,能用得着!我就有把坏机械键盘备在手上,用的时候就可以拆

网友:
机械键盘从来没有搞过呢,学习了谢谢分享1

网友:
机械键盘的维修还是没有经验的 ,好好给楼主学习,这是不错的方法!

网友:
图太少   知识太少,性趣全无。。。。

网友:
牛 这都可以修好              。。。。。。。。。。。。。。

网友:
楼主费心了。这是个很好的经验帖呀。好好的学习下。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这个键盘度得要 上千吧

网友:
楼主厉害,,键盘都能修

网友:
耐心真好     学习咯  一般碰上都没接

网友:
没修过机械键盘,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机械键盘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
我自己的机械键盘进水,结果按键是焊在框架上的 硬是拆了112个键

网友:
直接换轴啊,省事你这也挺有研究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