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苹果安装WIN7的问题??

楼主(2018-02-20):
今天接一台电脑,苹果
笔记本
电脑,客户想安装win7系统,试了好几种方法就是安装不了,请问哪位大神安装过?能详细讲下最好,谢谢!!!
win7

网友:
那要看你的机器是什么时候生产的,近两年的是不能装WIN7系统的,只能装WIN8 和WIN10.

网友:
问下白老师啊,。。。。。。。

网友:
旧苹果和新苹果装法都不一样,两年前的都是把iso镜像写到U盘里,然后在苹果系统里用那个叫啥来者的BootCamp助手直接做,新苹果电脑作法就是把镜像放在系统里,可以直接用那个BootCamp苹果助手做,好吧,我也只作过两次苹果的双系统,一年难得做一次,都快忘记了。

网友:
机型你要说清楚的啊 可以QQ我523656333

网友:
进到BootCamp助手,就能看到是提示win7以上系统还是win8以上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