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770e3

楼主(2018-02-20):
FP6321A的UGATE和PHASE都无电压是不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
图都看不清楚,怎么帮你看?重新编辑过发上来,大家才能帮你呀

网友:
有时候等你查出来的时间   还不如  有芯片情况下  直接代换

网友:
这个芯片要查一查1 5 7 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就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