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oga910不充电,求帮助

楼主(2018-02-20):
联想yoga910不充电,求帮助。
1、能正常使用,但是不充电了
2、怀疑电源问题,新买了一个电源,还是不充电,排除电源问题
3、电池刚用了几个循环,应该没有问题。

谢谢啦

网友A:
先做个系统 排除软件问题  先做个系统 排除软件问题  先做个系统 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做个系统 排除软件问题  先做个系统 排除软件问题  先做个系统 排除软件问题

重装系统,那个什么一键管理电源的也都没有设置。无效

网友B:
连电源不插电池能开机吗?感觉是主板充电电路有问题,楼主是自己换的电池吗?

网友B:
更换电池之前是好的吗?还是更换电池以后就不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电源不插电池能开机吗?感觉是主板充电电路有问题,楼主是自己换的电池吗?

这个机子不插电池不能开机。都是原机件,未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池之前是好的吗?还是更换电池以后就不充电了:

电池未换过,还是原机电池,新普的

网友C:
这个就不好说了  只能用排除法 既然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就换个电池喽 在某宝买 要不是电池的问题可以退回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不好说了  只能用排除法 既然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就换个电池喽 在某宝买 要不是电池的问题可以退回去啊

电池tb维修发过去,店主很好,测了一圈告诉我没问题~~

网友:
这个就不好说了  只能用排除法 既然不是适配器的问题就换个电池 某宝买 要不是电池的问题可以退回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