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红米3X解锁

楼主(2018-02-20):
红米3X
手机
买的时候是二手机没锁的 最近突然变这样了 求助大神赐教解锁 除了刷机
手机

网友:
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我是小小白

网友:
只有刷机,或者从哪买的去找他要密码、

网友:
进入高通模式9008 刷机应该可以好吧

网友:
Fastboot不行,拆掉后盖,短接9008! 深度刷机。也可以不用刷机,但必须短接进入9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