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VX 主板号X550VXK 2.0 BIOS

楼主(2018-02-20):
主板号X550VXK 2.0 BIOS
CPU I5-7300HQ
显卡N16P-GT-A2 8显存
2017年7月出厂

网友A:
是BIOS,还是图纸嘛,兄弟你还是标注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BIOS,还是图纸嘛,兄弟你还是标注下,行不?

大爷,你看下我的标题阿,我明明都写了很清楚的BIOS了,不要这样呀!

网友A:
哦,是我眼蚀,呵呵,不好意思·············

网友B:
你好楼主,请教个问题,这款笔记本,更换完散热风扇以后用电池,主板掉电,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楼主,请教个问题,这款笔记本,更换完散热风扇以后用电池,主板掉电,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倒是没有在这款本子遇到这问题,回想一下你在更换风扇时,有没有动到了什么,或是先拉掉风扇电源线短暂时间开机下会不会掉电

网友C:
都一样的      几种样式都有没什么原装不原装   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的      几种样式都有没什么原装不原装   一

大爷,灌水不是这样灌的吧?你的回答方式跟任何一楼的问题都不相关阿

网友:
现在厂商都不怎么走心啊,里面的主板都是大同小异,焊接上不同的cpu和显卡就是另一个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是我眼蚀,呵呵,不好意思·············

一般的图纸是没有这么大的,毕竟解压出来就一个电路图

网友D:
这么新的机器就有修的了么........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过保吧,就有修的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新的机器就有修的了么........

进水机来的,修好后备份下来的,就是还在保内才难得呀!

网友(2018-07-01):
备份下来的  会不会开机慢?????

网友(2018-11-10):
可以用,不过开机慢。只能某宝买了一个

网友(2019-06-15):
可以开机,但是开机很慢.不是原厂的

网友(2022-07-16):
现在不都这样吗  中国人就是喜欢这样 坑人,   一年搞几千个型号出来 ,一点不用心做好一件事

网友:
看看人家外国人做事  可能多少年 还在做同一个型号 比如奔驰 S

网友:
我的是X550V  我看错了  刷了不开机,还是要找正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