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1T硬盘主分区格式化卡死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2-21):
昨晚,我用MHDD扫了一个硬盘,发现坏道出现在硬盘1G到2G的地方,用擦出指令做了两边,还是不行。然后用光盘引导,DISGENES做分区出现这个问题。请大师指点。如果说是逻辑坏道,应该不会存在这个现象,因为我个MHDD擦除过。应该是物理坏道。不过后面的全好。想问一下能不能用一些截断儿软件把它屏蔽掉,然后再试一下。毕竟需要实践摸索,所以有经验的老师们遇到此类问题一定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好方法,请老师们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
硬盘有坏道需要维修之后才能用,一般有几个XXX可以用MHDD里面的erase命令擦除即可,有色块或者坏道多的话,就放弃吧

网友:
搜索一下mhdd的屏蔽命令,把前面的2G屏蔽掉

网友:
我昨晚找到原因了,这是一个数据库盘。里面不能格式化是因为前面三百多KB存的是分区信息。最重要的是引导区设为虚拟硬盘,并且读写模式是AHCI,我的主板有这个功能,不过MHDD读写是用IDE所以不相容,同时这个硬盘还被磁盘阵列虚拟过,才出现一个硬盘在我的电脑里显示两个硬盘盘符,也就是raid虚拟盘和硬件硬盘,不过我用了好多办法还未解决,有待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