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时sp380二代问题

楼主(2018-02-21):
效时sp380二代换了非原厂的发热芯温度偏差太大。温度上下漂移10来度是不是要买根plc 连接线 才能调试?这焊台好像是西门子的plc

网友:
8888 默认是四个8 ,楼主试试。。。。。。。。。。。

网友:
没用过这个牌子的。。。。。、。。

网友:
密码有三个,1234,8888和SZXS
其实用1234,设置温度曲线就可以保存的;进入8888或者SZXS这两个密码,一般要改系统功能才进这密码的。

网友:
我的df360迅维的,也不带曲线,售后服务太差了!淘宝购买的!

网友:
换了非原厂的发热芯温度偏差太大。温度上下漂移10来度  是不是要买根plc 连接线 才能调试 这焊台好像是西门子的plc

网友:
不理解啊。。这个温度控制应该是和温度传感器有关系吧??

网友:
传感器只会导致温度不准 比如说设定目标温度240度  但实测只有230度 但这温度是稳定的 不会漂移太大         我现在的问题是温度稳定不下来一会高10来度一会儿低几度 无法稳定到目标值

网友:
应该是换了不同材质发热芯  需要调节pid 参数  但不知道如何调

网友:
在迅维网问效时机器,楼主不怕给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