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01LB屏不显示

楼主(2018-02-21):
ASUS K401LB故障,通电屏不显示,测屏12/13脚3.3V无供电,12V有输出,3.3V由一个叫27A59的6脚块子输出,通电测此块子发烫,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此块子用什么芯片更换。

网友:
就是这个块子27A59,左下第一个应该输出3.3V,现输出为0

网友:
取掉 把输入和输出直接拉通看看

网友:
你是裸板测的吗,输出端打值多少,是不是有短路,没短路直接飞线过去看有没有显示。电流跳变正常吗,有VGA外接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2019-08-13):
笔记本能量各组供电并且 精确到电阻之类坏的,都是大神那

网友:
兄弟  电脑好了吗   我也碰到这个本了

网友:
通电屏不显要先看裸板电流多少,然后测量所有供电有没有,缺电压,机都没开好屏幕怎么亮

网友:
老司机 !双击 666 +  关注.....

网友:
有个显示芯片,你不换的话是不行的,

网友:
显示芯片要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