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80笔记本通电待机电流大开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8-02-21):
    一台联想G50-80笔记本,主板型号是NM-A361 V1.0,开不了机,插上电流表,有0.205A的电流,明显待机电流偏大,量各大电感没有发现明显的短路,接着插上电流表,测试主板上有+3VALW +5VALW电压,但测量这两个电压测试点的对地阻值比较低,分别只有2547,按下开关电流表指示无变化,还是显示0.205A,但是主板上的通电指示灯会亮,测试EC的SLP_S4#信号脚一直为低,这种情况是不是说明单CPU有问题了,请大家指点一下维修的思路

网友:
你这应该是自动上电的电流吧,其他供电出来了吗。二级电压,内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

网友:
SLP_S4#用示波器测测看

网友:
修过这款机器 故障一样 后来没弄好 怀疑U挂了

网友:
直接上个3V供电电流调小一些看看有没有短的地方。

网友:
在不  您有没有cpu背面高清图  帮忙发一张  我的是cpu背面进水了

网友:
U口值怎么样,看看外围芯片 声卡网卡什么的烧没烧

网友:
看一下外设有没有短路的好好查下

网友:
自动上电。。。看看有没出的电压吗?

网友:
你这板子是进水了还是焊得黑不琉球的???

网友:
乌龟壳 坏了吧

网友:
我今天也接到一台这样的  CPU 很烫  估计是挂了

网友:
你要看是不是已经上电了!   别的电压出来了没有

网友:
3V 5VPWM的对地不可能这么低的 断开后测量 估计是CPU和桥合一坏

网友:
这个待机明显是有短路的地方,一步一步来,先把这个短路解决了再说,按开关电流没反应EC没告诉桥去开机或者桥觉得条件不对,总之先别管后面的,先把待机搞好了再说

网友:
先别管后面的问题,先修待机,待机修好了在按照正常的步骤搞其他的,上电是环环相扣的,你先把最开始的这一个待机修好了再说

网友(2018-03-23):
有可能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