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修led灯条(附简易led测试方法)

楼主(2018-02-21):
年廿九,亲戚家电视坏了,过年等着看春晚呢,送我店里来修。
是台49寸的led长虹,开机有暗影,有开机logo暗影,无背光,初步判断led升压电路或者led灯条坏,拆开,万用表200V直流档,测试灯条接口处,开机瞬间有120V以上高压,迅速下降消失,考虑是灯条有问题,保护无输出了。拆屏,分离背光
开始测试(万用表二极管通断档),正常led可见微发光
坏掉的led,完全没有反应,逐一测量,就坏了这一颗,拆开灯罩
哈,里面都黑成这样子了,完全击穿,看尺寸应该是2828的
找到2832的替换,就一点需要注意:极性别焊反了 哈哈哈 ,我的焊法是热风枪吹后面,新的贴上就行
灯罩502粘上,测试通过,装机ok

网友A:
坏掉的那个二极管颗粒两端的电压降很高吧??应该是开路了不是击穿了短路了。。。

网友B:
一直不得换LED灯珠要领 这回会了 要风枪吹后面

网友C:
我一直担心  单换  LED 灯容易返修  所以都是 所有的灯条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坏掉的那个二极管颗粒两端的电压降很高吧??应该是开路了不是击穿了短路了。。。

对。。。。。。应该是击穿后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得换LED灯珠要领 这回会了 要风枪吹后面

其实正经维修好像有个类似预热台的东西  。。。。咱只有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担心  单换  LED 灯容易返修  所以都是 所有的灯条都换

应该不会吧。。。。等时间考验下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
换单个灯珠据说用不住,新的和旧的压降不一样,

网友:
这种以前怕不稳定也是全部灯珠都换掉的

网友:
换灯珠要找参数一致的,或非常接近。封装大小仅是一个很粗略的初判。

网友:
这样返修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注意维修质量!

网友:
这么多灯就坏了这一个么,换完之后亮度均匀么

网友:
我只想知道,液晶的灯珠如何判断型号和电压负数,做这么久了,真还不知道这点

网友:
一般我都换灯条 温度找不好加热时间长灯珠还是用不住的

网友(2018-03-28):
不全换用不长的           --------------

网友:
换新灯条,感觉心里踏实些,但是到手的钱就少了。

网友:
单换灯珠,返修率高。灯珠参数尽量一样

网友:
单换  LED 灯容易返修  所以都是 所有的灯条都换

网友:
单换灯,好易返修的。我试过好多,都不敢换灯了。只有全套换灯条那样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