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华硕U303L独显BIOS

楼主(2018-02-21):
ASUS 华硕U303L独显BIOS 在上面的两个BIOS没一个可点亮,两个我都下下来了,害我花了七块钱,我的机器故障是声卡,无线网卡找不到触摸板不能用,想写个BIOS试下结果下了几个都不亮机,把我原来的写回去就可以亮了。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可以支招,这是不是CPU问题呢。只有一个CPU和显卡。

ASUS U303L独显OK .zip

网友(2018-03-31):
我的独显,原本是电流0.6-0.7跳变黑屏无显,刷了楼主的BIOS,开机电流0.2左右不变。

网友(2019-09-26):
有刷完楼主好了的机器吗

网友(2020-11-10):
今天碰一台跟你这个一样现像,无线跟声卡不认,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2021-12-07):
我也是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上面的童鞋也说这问题,看来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