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环电阻

楼主(2018-02-21):
请问这个是什么电阻,阻值多少?棕棕银金绿

网友:
计算结果11.8欧,...................

网友:
应该是0.1欧姆吧,是不是用在大功率管接地上的限流电阻

网友:
应该是:棕棕灰金绿 11,8Ω±0.5%吧

网友:
应该是0.1欧或者是0.025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应该是    11.8Ω吧   金色以后的色环是误差

网友:
0.11欧的吧,限流的吧 开关管S极对地的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烧糊了,很难看清楚了!看颜色好像是棕棕灰银。

网友:
关键看第三条是银色或是灰色,是银0.11欧,是灰11.8欧。

网友:
去百度查查就知道了新手不知道这里的规矩多多见谅

网友:
0.11欧姆左右,限流电阻,也是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