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的ACER V5471G

楼主(2018-02-21):
       前几天花了200 块钱收了一个ACER V5471系列的本本 ,本来客户是想着维修的,嫌我报价太高直接就卖给我了,我一想这个更好了 毕竟是一个挺漂亮的蓝色小本子啊,这下应该赚到了,白天没有时间维修 都是晚上在家里面维修的,修的过程那叫一个苦啊。。。。。

       型号:Acer V5471g
       故障:待机供电  内存基准供电

       多了不多说测了一下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基本都正常,上电  (这个本子待机是没有3V 5V的 按下开关以后才有的3 /5V电压)发现待机电流0.42A ,一想不对劲啊  既然是按下开机键才有待机供电 电流不可能这么大的,摸索着测了一下下管的G级 ,发现了端倪 原来是保护了 ,上示波器 看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保护的 ,(图忘保存了不上图了)  打好以后 看见波形一

个一个的大锯齿  都能砍树了,原因是滤波不良引起的保护

换好滤波电容 短接了一下BIOS的数据引脚,用万用表测试,3/5V已经正常了

           兴致冲冲的断开BIOS数据引脚的焊锡点,一开机 ,电流歘歘歘 上到了1A左右,以为开机了呢,按了一下电源按键没关机。。。。。。 坑爹的剧情就这么的开始了。。。

      电流在1A保持不动,反复开机也都是一样。。。。BIOS 刷过了还是一个鸟样子  花了老子5块钱买的。。。中间省略一万字的过程
      接着测了一大堆的供电 各大供电都特别正常,就是没有集成显卡的供电,按照时序又是一顿测量信号,直接从复位抓,发现平台复位出来了,CPU供电也出来了
可是就是没有集成显卡的供电。。。很郁闷  万般无奈之下  找到了 阿林老师咨询了一下,阿林老师说bios的问题可能性会大一些,多刷几个BIOS 在看看,我又在论坛上  某宝上找BIOS 刷完还是无济于事 。。。抓了一下SVID波形看看有没有波形 多不多
波形有啊 但是却无法判断是谁的 无奈啊 !!!!又在论坛上找了一些关于这个本子的资料  突然看到了 内存复位和基准供电这两个字眼。。。恍然大悟怎么忘记自检内存后 才会发出SVID去开启显卡的供电呢,拿着小表笔一顿戳 发现内存复位供电有了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有效复位,示波器一抓完了。。。没有复位动作啊。。。
参照图纸又是一顿找内存的条件,挨个测了一便,测量到ref的时候发现  咦 没有基准供电,

追查到产生次供电的芯片,测量条件发现开启信号已经高电平了 但是就是没有ref。。。会不会是  小电容短路了,果断拆掉,  心就凉了 不是这玩意的事情啊。。。。万用表一打 ref 已经
短路了。。。

但是上电芯片还不热  竟然没事出来。。。一个粗心 走了老大一个弯儿了   这种感觉就像是馒头在手里   还可哪儿找馒头一样 ,手里没有这个芯片,在网上订了一个,到了换上以后,开机测量 嘿好了  就这样开机了哈哈,导致不开机的罪魁祸首就是这个内存供电的芯片啊啊啊啊啊   让老子 瞎找一通。。。可能也是时间长 没这么细修的原因吧。。。总之无奈啊。。。

    最后呢有个小疑问也是  内存的复位没出来 PG信号没有  为啥平台复位出来了。。。。这时序感觉怪怪的呢。。。。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的pg有的。这个pg只代表内存主供电好而已。

网友B:
这么多问题都修好了,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只是开始走也了点弯路!

网友:
一年成高手。。。

网友C:
有示波器修供电就是好 判断滤波不良的问题准确

网友:
这都 有平台复位了,给我搞的话要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供电芯片的pg有的。这个pg只代表内存主供电好而已。

但是   我看  图纸上好像还链接着其他东西   一顿测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样。。。走了一个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问题都修好了,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只是开始走也了点弯路!

哎    经常修的都是   显卡坏的  虚焊的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  再加上  平时比较忙   也没时间发  好不容易 修到一个 稍微复杂一点的    直接给整蒙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修供电就是好 判断滤波不良的问题准确

那对呗  还得有示波器  有些时候喜欢研究的 示波器还真是一个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内存的基准供电不正常,那内存电压出来了不。

内存的主供电已经正常了    PG都有了   但是就是没有REF供电 这个很是神奇 REF短路了  这个芯片竟然还能正常的工作。。。。。。

网友:
问一下,为什么要断开BIOS的数据尼

网友:
楼主高手,佩服了,

网友:
REF引起的,真要细心,

网友:
意思是200元已经变成1K了,恭喜LZ

网友:
恭喜恭喜,新年发大财。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思是200元已经变成1K了,恭喜LZ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的主供电已经正常了    PG都有了   但是就是没有REF供电 这个很是神奇 REF短路了  这个芯片竟然还能 ...

确实很奇怪。。。。。。。重要的条件查一遍总能看见端倪,不过这种情况很难不走弯路啊,修好就是牛逼,管他怎么修好的

网友:
REF,芯片坏,修好了就好。电路功力可以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不知道对不对,在我的印象里这个平台的平台复位早于内存复位,内存复位在SPD读到内存且正常才开始有的吧

网友:
修好就是牛逼,管他怎么修好的。这话有道理....

网友F:
每次看你们用波波修机很屌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每次看你们用波波修机很屌的样子

那你看看 哈哈   你也搞一个啊 那可是神器

网友:
楼主大神  步骤清晰  学习了 。。。。,,

网友:
厉害了我的神,懂得用示波器的都是大神啊。

网友G:
这种情况的机器,故障点还是蛮麻烦的,看似一个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的机器,故障点还是蛮麻烦的,看似一个小问题。

哎 没办法啊  怎么也得修上  虽然难修

网友:
有示波器的都是高手  呀   示波器多少钱    讨论一下

网友:
恩 宏基的很多要排除3  5v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一直以为1.5V出来了,内存就都正常了

网友:
楼主高手老师机不错给力。。。。。。。。。。。。。

网友:
走弯路不怕,这样子修好的机子印象才会更加的深刻。。。。。。

网友:
短路了  时序乱了 就把你后面的电压 提前开启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我们当旁观者看着都感觉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