刮骨疗伤 联想B460

楼主(2018-02-21):
       今天年后第一天上班  接到了一个联想B460的本子 根据客户的描述,是在使用过程中插充电器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位置 冒了个青烟,跟客户报价,住院维修

       故障:公共点打短烧糊
       方案:刮骨疗伤

       拆机一看 待机3 5V的上下管公共点电压位置已经不堪入目了

黑乎乎一片,用手术刀捅一捅 黑炭满天飞。。。。   看来这是年后第一天就遇到了苞米面他爹——茬子了。。。
       用小手术刀一路向前扣啊扣啊扣啊扣,扣掉了好大一片,还扣出了一个洞。。。幸运的是中间没有什么 信号线,不然就猴子他爹——废废了
这一手是跟手机班学习的 ,小刀一上就是刮,刀片都刮断了
           重点是挂成这样了 还是短路,心想这下完蛋了,这是要掀起一大片风波才能好啊,又怕板层中间有信号线穿过,死马当活马医的用可调电源19V 5A烧了一下,噗嗤一股烟就出来了,直接就发现了剩下的短路点在哪了,小刀伺候着,刮好终于算是不短路了,用UV灯和绿油把板子清理后进行绝缘处理了

          烤干后在显卡上起了一块铜皮进行覆盖,由于太丑了就不上传丢脸了,一会看看背面就行了哈哈,都处理好了以后 上电进行测试,直接开机完美

找找看  发现在哪没有   直接用绿油把洞给堵上了效果还不错 嘿嘿。。。又测试了一会 ,维修基本结束 装机 明天交单  完活~

网友A:
请问加一块铜块是做散热用吗...................

网友B:
烧得乙肝么厉害孩子,但没烧断板层线路,幸运啊!

网友:
上次烧也是这里                 我挖啊挖   再 烧  然后  一大个洞   然后   不修了    换板

网友:
没伤到信号线,万幸啊。不然飞线就给一根根找了

网友:
厉害啊,运气也不错啊,没碰到信号线

网友:
加分加分,就凭新年快乐,哈哈哈恭喜发财

网友:
这个属于硬伤了,LZ英勇

网友C:
这板子我这边有一个学校标配的B460修了 几十台了   只遇到两台  最终刮骨没成功   。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修的不错啊,中间没有信号线断开啊,这样的话好修

网友D:
怎么会烧的这么严重啊,隔离电路少了没有

网友:
高手,烧的也确实挺厉害的,插拔插拔适配器怎么会烧这么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会烧的这么严重啊,隔离电路少了没有

隔离保护电路没有 去掉 其他的都正常   这个是  待机3V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我这边有一个学校标配的B460修了 几十台了   只遇到两台  最终刮骨没成功   。

哈哈   刮骨 不能着急  不小心给挂断线了  就麻烦了   要是知道什么信号或者供电的  也好  要是不知道 基本上就是报废了     挂的差不多了  上电大电流 烧一下  哪冒火  哪就有问题  然后接着刮   最后基本上就能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得乙肝么厉害孩子,但没烧断板层线路,幸运啊!

那个地方的板层  中间就是公共点  和地线  然后有几个过孔  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  烧出了一个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加一块铜块是做散热用吗...................

?   我没明白呐   要是我这个  加的是铜皮   导电和散热的

网友E:
助理还是很牛逼的  光头强还在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助理还是很牛逼的  光头强还在那吗?

光头强。。。。。。你说的是哪个   直接点名吧

网友:
这情况我一般直接报废。一是 不好修,二是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