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C-222 V1.3随身播放器用电池不工作

楼主(2018-02-21):
现象:BMC-222 V1.3随身播放器用电源适配器可以工作,用电池不工作,电池电压约4.2V。
原因:待查。那位高手知道,烦请告知。

网友:
刷机一下看看,有时是固件出问题了,要是刷不了机就是,主控加焊。

网友(2018-04-18):
外接电源可以工作,说明主电路无问题,查电池供电电路的相关原件及保护电路,如保护电感,0欧电阻,二,三极管等。别急着下手干主控,一干主控就是死马当活马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