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批品牌二手H61板子,带CPU或不带都行

楼主(2018-02-22):
收批品牌二手H61板子,带CPU或不带都行,能接受小修,不能动过桥
QQ:276863053
cpu

网友:
你还是不是做电脑的 动桥? 怎么了 换桥 换电阻 电容什么的 桥只是更换的时候复杂一点而已 主板 要么就能用 要么就坏的 跟动桥有什么关系?可能那些没有加焊桥的 什么都没修过的 用几天桥反而虚焊了

网友:
主板要是我收的话我收要没有修过的 修了的 不稳定。。。。。

网友:
已收到,感谢,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