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37 开机报警 七声

楼主(2018-02-22):
DELL 14R-5437 开机过一会 报警 七声  电流0.85

网友:
显卡 CPU啊 这个机器板载的U 坏的蛮多的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也多,或者上面的屏线

网友:
可以很负责人的告诉你90%显卡挂了

网友A:
是海了,不是虚汗,海海了吗  不停的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海了,不是虚汗,海海了吗  不停的叫

海了是屏幕都亮了,然后不停的叫还是叫七声

网友:
这个本。修过几个。问题好多,论坛上也有案例,有一台。各种方法都试了,最后还是不行。退货了

网友:
显卡问题占很大的几率,可以查显卡旁边的确认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本。修过几个。问题好多,论坛上也有案例

网友:
大部份加焊下能好   也

网友:
加焊下试试   多半能搞定  修过几台了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可以加焊下试试,不行就换显卡芯片

网友:
这机器可以先换个屏试下,我修过两台,屏线松了

网友:
报警7声  不是显卡问题  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吗??围观高手回答,小白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可以试试加焊显卡,应该会好

网友:
我手里有一台板 号是DOE40-HSW GDDR5 MB 12037-2七声报警。刷过BIOS。换过屏线。。。加焊过显卡。。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搞了。。楼主搞定了。说一下

网友:
是屏幕坏了,换屏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