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同好有Gateway FHX2152L显示器的MCU程序?

楼主(2018-02-22):
如题。。显示器型号是 FHX2152L 板号;ILIF-236 REV:A 屏型号是MT215DW02 V.0   上屏的5V电压正常 DC -DC电压都正常。。想刷个MCU程序试试。。

网友:
我去。忘了说故障现像了。。这个显示器开机灰屏。。接不接信号都是灰屏。。

网友:
这个论坛上没有,可以淘宝上找呀。。。、、

网友:
先换一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呀,灰屏屏坏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