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也有个电阻,大家看看这是多大的

楼主(2018-02-22):
电阻是电脑电源上的,整流桥通过它接地,普通万用表测不准。图中的R51:棕灰银金黑,五环电阻计算器上没法计算啊?,R31也不好读不符合五环计算器上的计算规则。

网友A:
R31 4.7欧。R51中间那到色环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31 4.7欧。R51中间那到色环看不出是什么颜色了。。。。

R51中间是银色。R51,R31的最后一环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这种色环的作用是代表什么意义的?

网友B:
R51 应该是18.9欧吧,中间的色环是不是白色呢?

网友:
0.18欧/3W碳膜电阻!不用怀疑,好找。

网友:
                                        是0.18欧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R51 应该是18.9欧吧,中间的色环是不是白色呢?

中间是银色,不是白色。肯定不是18.9欧,太小万用表测量不出来。这两个电阻标记规则有特殊之处。

网友:
这个电阻没坏,我就是想问问大家这两个色环电阻标记规则的特殊之处?R51应该是0.18欧,R31应该是4.7欧。问题是R51的最后一环是黑色,R31是白色,这种色环是代表什么意义的?

网友:
存在就有它的道理,第五环代表误差或者温度系数
R51==0.18欧姆,  R31==4.7欧姆,  误差都是正负5%

网友:
接地的保险电阻,它烧坏一般都是相连的场管击穿了

网友:
接地的保险电阻,只要W数相同,电阻大小也没有关系,实践中发现没有任何的影响。

网友:
仔仔细细看了,学习了!有的色环电阻为什么怎么难看懂呀!

网友:
0.18欧姆,4.7欧姆吧!有色环的可以直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