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ote5 N9200开机20秒卡住重启,求助大神给个思路

楼主(2018-02-22):
刷机什么包都试过了,recovery可以进,但是还是差不多10-20秒卡死,双清可以,开机就到正在安装应用程序这,挖煤可以进,也可以刷,但是过后还是一样,20秒卡死,之前用户说放包里拿出来就很烫,然后关不了机,死机了,强制重启可以进界面,但是20秒卡死机,拿来刷机后就卡在了正在安装,没这图纸,不知道怎么查了,难道是硬盘坏了?但是又可以完整的刷机的嘛,

网友A:
客户说拿出来很烫,一般是有什么地方漏电,导致死机的,没图纸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客户说拿出来很烫,一般是有什么地方漏电,导致死机的,没图纸只能靠自己了

关键是刷机又能过,难道是硬盘,没有哪儿特别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刷机又能过,难道是硬盘,没有哪儿特别烫

可以换个硬盘试试啊

网友:
应该是有某个原件本身有问题导致漏电或者暗短路导致电池高温大电流你要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解决后面的

网友:
满大街都是修苹果的,修安卓的才是大神

网友:
安卓机才是最好的手机 苹果主板天天坏 安卓的就很抗揍

网友:
功能性芯片及周围的供电电容看看,特别是音频ic

网友:
学习一下 ,帮你顶起来,想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安卓的坏了大部分就换板了没法修。不是不能修,没图没点没料你怎么修。

网友C:
基本上,三星手机无基带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三星手机无基带会出现这问题。

但是刷机可以过,无基带串号应该可以开机不会卡死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刷机可以过,无基带串号应该可以开机不会卡死吧

我碰到过NOTE4就这问题,你尝试下刷最老版本。

网友:
看到楼主的所述,佩服,佩服楼主的精湛技艺

网友:
看看开机电流 有无漏电情况

网友:
换硬盘喽  同电脑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碰到过NOTE4就这问题,你尝试下刷最老版本。

低版本刷不过,有锁的,还只能刷官方最新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