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 USB没反应

楼主(2018-02-22):
联想一体机C340 USB一点反应也没有,后来刷了BIOS,下面是就是

c340 EC.zip

C340 南桥1.0.zip

网友:
我去,这BIOS还能出这种问题,服了   一般量一下条件直接干桥了

网友:
这BIOS还能出这种问题    都是小电感

网友:
是所有的USB都不能用吗?很少遇到BIOS引起USB问题。今天是受教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