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华为MATE7 手机卡无服务

楼主(2018-02-23):
请教群里的各位大神,昨天手机不小心摔了一下,结果一看,手机信号哪里有个X,左边显示无服务

换了几个手机卡,都是这样的效果,手机好像能识别卡,但是就是没有信号,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同轴线

卡座

还是这几个天线模块坏了

请大神指点,自己想弄一下,本人动手能力还是可以的。谢谢!!

网友A:
可能把基带摔坏了吧 先把排线看看有断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把基带摔坏了吧 先把排线看看有断的不

好的,谢谢,今天拿去一个检修人员把同轴线拔下来,用镊子插在上面,也是没信号,他说下面小板天线没问题,是上面的什么射频,什么功放有问题了。说换主板,我没换。感觉换主板就没啥价值了。

网友:
谢谢各位给我加分
希望大家也多发发经典案例造福迅维大家庭

网友:
主板摔倒了吧···················

网友:
检查一下射频供电,应该在中频的左上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