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N580UD-3GI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8-02-23):
收一片技嘉N580UD-3GI显卡,故障为不上电,在上电一瞬间被保护一样.
1.外观发现有两个小电容撞伤,移除后依旧
2.量测各对地阻值,3V,5V,NVVDD(同主板VCORE),FBVDDQ,12V,发现12V对地阻值为2
3.查看线路图,12V出来后经过一个L18电感转出12V_PEX8_F(图1),往下查到12V_PEX8_F是PWM部分的供电,也就是NVVDD电压的主电压,确定是PWM部分问题,接下来就拔阻值了,先对管子一一排除,看下是哪个管子烧坏,(图2)量测到Q30管子导通,那么到这就确定出了这组供电烧了,为了保险,所以把这组的三个管子都拔掉,12V阻值回到300多,更换新的管子后,上电开机了,热机一晚上没问题
.

网友:
加分加分,这种问题靠经验是修不出来的,必须懂时序

网友A:
居然能搞到图纸,LZ大仙级别了

网友:
技嘉N580UD-3GI显卡,故障为不上电,在上电一瞬间被保护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能搞到图纸,LZ大仙级别了

图纸是相似的,并不是这型号的……

网友:
显卡也能修,看来我也要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