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 512m能开机,2G内存跑C1

楼主(2018-02-23):
闲来无事,看看这块技嘉G41的板子,成色不错,支持两个DDR2内存。
这个板子的第二个插槽能上512m内存或者256M内存,开机装系统没有问题
但是装上2G 1G的内存均不能开机,代码跑C1
另外一个槽各种内存均不能上。
问问各位大侠,望给个线索。

网友A:
也是小白一个,说说我的思路
清理内存卡槽,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还不能识别就刷一下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小白一个,说说我的思路
清理内存卡槽,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的话,还不能识别就刷一下bios

都做过了。内存是能被bios读到的,电压也正常。

网友A:
估计跟cpu也有很大的关系。试试换过CPu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大家一起讨论学习,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跟cpu也有很大的关系。试试换过CPu

这是775的板子,CPU换了好几个
不行就只有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主板不行啊

网友:
还是找别块啊

网友:
双面单面内存的原因吧,好想以前的内存不支持

网友:
说不这是地址线的问题  大的地址寻不到

网友B:
是不是支持两个DDR3,DDR2的?这种板要1333的内存才能开,1600的开不了

网友:
我不会修板子,但是这里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棒,有必要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支持两个DDR3,DDR2的?这种板要1333的内存才能开,1600的开不了

不支持单面4G,但是应该支持1600的呀我好像在什么地方看过

网友(2018-09-29):
这是DDR2的板子,到现在都没搞懂啥问题,估计是桥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