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V505L只能充电百分之44

楼主(2018-02-23):
接到商家送来一台华硕V505L,说是不充电,我插上电后发现可以充电,可是充电到百分之44就不能充电了,换过充电芯片,还是一样故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不能充电的时候不过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A:
插适配器能开机吗    ,,,,,,,,,,,,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个G490也是这样的故障,充到百分之65就不充了,拔掉电源还是显示在充电!

网友B:
少驱动  下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适配器能开机吗    ,,,,,,,,,,,,

插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不过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适配器能开机吗    ,,,,,,,,,,,,

不充电以后就不过保护隔离电路了。

网友C:
                       应该要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驱动  下个电源管理驱动试试。。。。。。。。

哪个驱动可以管到保隔过不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要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换过了,还是一样的。最主要的是不过保护隔离电路。两个保护隔离管子的G极控制脚电压没有。正常的时候有24V。

网友:
电池检测信号  还有充电管是不是不良

网友:
如果是新机,没有拆机的情况下,找到明显充电原因,建议看看RTC这条线

网友:
你就沿隔离管的g极控制电压这条线路找问题!

网友:
首换驱动,电源管理的,再依次查smbus,检流电阻,EC或EC程序坏也会导致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朋友们,我的最爱

网友:
还是充电电路那一块是有问题的,你仔细查查

网友:
量一下电池口电路。。。。。。。。。。。。。。

网友:
更换两个保护管子后笔记本修好了!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更换电源进去的两个保护场馆后,笔记本修好了!

网友:
驱动的事,以前遇到过

网友:
一般都是充电这块场管问题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