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dell n5010暗屏维修

楼主(2018-02-23):
dell n5010暗屏 屏幕换了 显卡换了 还是暗屏 如何是好
暗屏
显卡

网友:
屏幕的基本条件查完了?

网友:
干嘛不查下屏工作条件?

网友:
你查了什么?有哪些条件不满足?我觉得屏工作条件你肯定没查,不然你不会换了屏就去换显卡,搞不好只是主板上屏背光供电保险烧了,背光开启、调节信号有吗?这种问题一般不会有人回,只为了赚点分

网友:
晕 先查一下啊 直接换???

网友:
查一查屏接口上高压板供电的19V有吗,再看看背光开启有吗,在看看亮度调节是否正常

网友:
屏亮度调节和开启的电压量了了吗?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的故障,建议加焊 或更换显卡

网友:
电压慢慢的测量下,总能发现故障点的

网友:
测下背光开启信号有没有 3.3 19V供电都正常不 这个情况应该不难修

网友:
屏线的工作的条件 也要查一下请楼主注意

网友:
dark screen may be reason of 3.5 volt supply drop...

网友:
换屏测一下 到底屏问题或主板问题 无论哪里问题好修暗屏故障好修

网友:
屏的背光开启信号,主供电有没有

网友:
背光没有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实在不行跳屏供电3.3 ,,给开启信号

网友:
测测屏led供电 开启

网友:
屏上条件查查看啊 暗屏为啥直接搞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