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F8000U 用优盘启动做系统,还原一半提示遇到问题需要重启

楼主(2018-02-23):
    今天维修了一台华硕LF8000u的笔记本,需要做系统的,客户才用了不到半年,出厂自带win10的系统,准备做成win7的系统,’bios禁用了UEFI
优盘启动也成功,但是问题来了,进了win8的pe,进去以后开始提示内存不能为read 然后这个我直接点确定了,用装机工
具,直接选好镜像,还原系统,进度条不到一半,就蓝屏重启了,不知道什么原因,求高手指教啊

网友:
开始以为是优盘的问题,换了优盘,重新做了启动优盘,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试下换PE,用电脑店PE,我之前用大白菜PE装win8时会出现Decompression error,Abort,换PE后正常,前提是你系统镜像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