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40触发不开机,触发电流1.1

楼主(2018-02-23):
有台联想c340一体机。开机1.1。原先刷bios可以亮机,但是显卡驱动打不上。然后中午吃饭时间到,就顺手放到bga上烤板了,吃饭回来,机器就不亮了,该有的供电也有了,就一个集显供电不出来。怀疑的地方弄的也弄完了,涛声依旧。求大师们解答一下。

c340 淘宝.rar

3.44 M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4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某宝买的,100%ok,网上下载的很多不行。。。给个好货,免的走弯路浪费分

网友A:
换个CPU试试,有时候是CPU坏了,不出电压点不亮

网友B:
修过 这个机器CPU旁边有个8脚供电管 供电出不来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试试,有时候是CPU坏了,不出电压点不亮

说出来怕笑话,我们这里最缺cpu

网友C:
显卡弄虚焊了吗   仔细观察一下显卡和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弄虚焊了吗   仔细观察一下显卡和桥 。。。。。

检查过了,发现不了什么:Q:Q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修过 这个机器CPU旁边有个8脚供电管 供电出不来会导致这种情况

我看了一下,没有你说的这个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了一下,没有你说的这个元器件

有的  不是在底座旁边  是在CPU座那一片

网友E:
那个核显供电要跑完内存后才出来的,不用考虑,1.1先看看是不跑U还是不过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核显供电要跑完内存后才出来的,不用考虑,1.1先看看是不跑U还是不过内存吧

是的,不跑内存。。。准备拿去丢了

网友:
cpu周围图片...实在是没有8脚的小芯片哦

网友:
CPU座脚8条腿管子换一下试试。。。。。。。

网友:
我去,是不是真的。我怎么没看到你们说的那个元器件啊,我瞎了吗

网友F:
看你加焊了桥 显卡驱动打不上 为啥弄桥了/。

网友G:
既然刷了BIOS能亮机,而不能打显卡驱动,哪你那个淘宝买的BIOS恐怕一样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既然刷了BIOS能亮机,而不能打显卡驱动,哪你那个淘宝买的BIOS恐怕一样有问题

是用买的bios刷亮的,bios表示ok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你加焊了桥 显卡驱动打不上 为啥弄桥了/。

因为桥本身人家已经动过了,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就干一下

网友:
刷了BIOS能亮机,真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干完桥就不亮机了,肯定是把桥干坏了,有条件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收藏了 说不定以后会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