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75MU3B金刚版 V6.1无CPU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8-02-23):
主板型号
接到手上电逐个测量电压发现CPU无供电,CPU供电芯片是isl6363 EN脚是18 测量EN无电压那就先搞这个,经跑线EN是连接有一个三极管前级还有一个三级管两个都换了EN还是无电压,拆了IC还是没有电压 说明不是IC本身拉低,再跑一下线路发现还有一对分压的上拉电阻 EN是由12V分压来的 那就杀分压电阻
杀完亮机

网友:
EN开启信号电压的问题,LZ真幸运

网友:
开启信号电压

网友:
楼主好技术楼主好技术楼主好技术

网友:
祝楼主新年大丰收    这主板我也遇见过  只不过都是没修好

网友:
好经验,考研跑线基本功,是我的短板。

网友:
CPU供电芯片EN开启信号电压的问题

网友:
楼主好气场 ,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熟门熟路

网友(2018-07-08):
今天刚遇到一个跟楼主这个一样的问题   一会看一下是不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网友:
刚才测量了一下  确实是分压电阻的问题   10K的电阻变成30K了  分压只有0.3V 换个10K就亮了  估计是这个板子的通病

网友:
biostar很多CPU供电无en电压 有一块出了EN不过内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