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二修机,同行做了不少手脚

楼主(2018-02-23):
板号,LA-6884P,拿到手不拆机,电流上电0.7,明显偏低,上不上内存一样,拆机,直接看到U11,键盘下面那个显卡转换电压那里烧糊了,看图纸是N沟道场管,以为秒杀了,直接料板上找了一个N沟道的场管换上,结果上电情况一样
下次就是查供电,没想到供电都出来了,除了集显供电,没办法按时序,
PLT_RST3.3V也正常,这什么情况?这个机子是二修机,当时没注意到同行修过的地方,现在有种怀疑是被同行做手脚了,就观察了下上家修过的地方,都知道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就是大短,屏线接口处电容短路,上家把那个电容取了,不对,怎么取了两个空位?一对比才知道,电容边上的一个0欧电阻也取,赶快补上,再次上电,情况不变还是一样的0.7,什么情况?把CPU,内存都重新换了次,还是一样,肯定还有被动手脚 的地方,再次仔细观察主板,看了很久,发现个问题,PJP2感觉像是有焊过的,把焊开了,主板原厂没有焊上的话都是铜色,不会是有锡的颜色,虽然上家把焊的很平洗的很干净,赶紧把主板上的有锡颜色的断口全部补上,再次上电,电流唰唰的跳上去了,接屏亮机

网友:
             楼主修的还是很细心的

网友:
修的细心,这个也是同行送与你的福利。

网友:
修东西心细很重要,而且这个上家有点不地道呀:jingya:

网友:
楼主挺认真的,挺厉害的,上家也挺损的。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什么"把焊开了,主板上的有锡颜色的断口全部补上"

网友:
二修机本来好麻烦的,楼主挺认真的,挺厉害的,修的不错

网友:
维修点东西,还真是不少坑啊:liuhan:

网友:
上家还算地道的,没有电容换电阻之类的,如果换了几个!哪后果

网友:
不拆换电阻什么的或者弄断线,都是好的

网友:
二修机本来好麻烦的,楼主挺认真的,挺厉害的,很不错

网友:
这个还算可以吧,没有人为搞坏就算不错了

网友(点评):
对 要像 上次有个 更厉害 不修了 把配件全部换完 内存直接拿二代的 剪一个缺口 当三代的插上去

网友:
一般二修机主要是先排除上家人为引起的故障,楼主很细心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什么"把焊开了,主板上的有锡颜色的断口全部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什么"把焊开了,主板上的有锡颜色的断口全部补上"

就是主板上的节点,上家把很多焊开了,看图纸是不知道哪个节点是出厂都焊开哪个节点是焊上的,所以就观察到出厂没焊的节点是没有铜色没有白色的锡色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看明白什么意思!什么"把焊开了,主板上的有锡颜色的断口全部补上

就是主板上的节点,上家把很多焊开了,看图纸是不知道哪个节点是出厂都焊开哪个节点是焊上的,所以就观察到出厂没焊的节点是没有铜色没有白色的锡色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完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这个也是,二手修的,就是

网友:
只能说这个修的上家很良心了   之前修到过  南桥背面  电阻电容给互换的   拆掉的   你怎么搞

网友:
好东西呀,值得分享的,谢谢楼主

网友:
祝迅维和大家2018!!!发发发!!!加油2018!!!加油!!!呵呵呵!!!
谢谢大饼哥!!!大饼哥最牛逼!!!大饼哥我爱你!!!大饼哥加油!!!迅维加油!!!加油2018!!!加油!!!加油!!!加油!!!呵呵呵!!!

网友:
有没有人会烧鸡大法啊,怎么弄,教教我啊

网友:
修的细心,这个也是同行送与你的福利

网友:
这个是比较仁慈的

网友:
好想问问各位同行遇到没有图纸的本本都是如何修的?个人感觉没有图纸好像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网友:
二修机器不是仔细点真的修不出来。。。。。。。。。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LZ细心,总算有收获。有些恶心客户价格已经很公道了最后说不修,怎么办?先说好检查费就不会有如此做法了。

网友:
楼主,牛人也,服你了,呵呵,我喜欢

网友:
只能是报价不合适 导致的后续问题       不宜暴露太多上家的手脚

网友:
太仔细了吧,真的细心别说一般的新手,就算有些老师傅也注意不到吧!!!

网友:
二修机上家做手脚 的麻烦  楼主技术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细心,上家不算不地道,不到万不得已谁都不愿做手脚,生意难做

网友:
现在本来就收不起价 二修又不好修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挺认真的,挺厉害的,修的不错

网友:
             楼主修的还是很细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我们当旁观者看着都感觉很复杂。

网友:
我最讨厌这傻逼客户,200快都不修,非得让400的给你修

网友:
我上次修道一台上家把二级电压弄短路的 MD

网友:
这样的毛病也能修好,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同行修不好,也不让同行修好,这种人真是缺德啊

网友:
运气还算可以,上家动手能力也不能,该你赚的

网友:
最怕同行修不好  还做手脚的 搞不死人啊

网友:
鄙视做手脚的。谈不妥,修不好也无所谓了。别手脚

网友:
这个确实是牛逼了  不去工厂做工程师可惜了

网友:
修东西心细很重要,而且这个上家有点不地道呀

网友:
PJP2是做什么的啊...........................................

网友:
有时真不知那来的二修机,上家是没修好还是价格的原因

网友:
碰到过一台。 用刀片割断的。 找出来6处。 还没好。 实在是不想良费时间放弃了。

网友:
技术不错,谢谢分享,估计很多牛了吧

网友:
你这还可以修好  有的直接待机芯片装反 一上电直接冒烟

网友:
楼主真厉害 像这样的板子除非有价格不然我基本上不会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