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p8h61-m lx3 plus r2.0开机不跑码(无复位)

楼主(2018-02-23):
今天客户送来主机说开不了机,接到手检查一下板子问题直接跟客户报价,客户同意就开干了
外观看了下没明显问题,直接上电测各路供电(桥、内存、总线供电、VCORE)都正常、测量PIC-EA13、A14有时钟,在测量A11无复位
没复位没点位图不好搞啊,去迅维找了个点位图,然后测量电源管理芯片34脚VROK(VRMPWRGD)电压为1.06明显偏低啊,找到相连的贴片电阻
发现有一个有问题换了就好了。在维修过程中发现有趣的事RPR31这个贴片电阻不上一样可以跑码。我把图片跟点位图还有BIOS一起分享给大家

P8H61-M LX3 PLUS R2.0 R2.01定位图加看图软件.zip

P8H61-M LX3 PLUS R2.0 BIOS.rar

网友A:
楼主维修真快,我刚记住一点时序,对需要的电压就不知道了:liuhan: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此板子是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无复位。楼主思路很清晰。跟楼主学习。
上各路供电(桥、内存、总线供电、VCORE)都正常
谢谢测试点能否说指明一下测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
VRMPWRGD电压偏低引起的没有复位,LZ思路清晰。。。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思路很清晰。跟楼主学习。!

网友:
修电脑理论比手机重要的多,图纸不好找。。。

网友:
过期的可乐 你查一些p/2边上的三级管

网友:
正要开始学修台式机了    学习下

网友:
主板哪一期讲的H61时序,我想回头看一下录像,好学习学习一下分析思路,不现主板是多少期了??

网友:
RPR31这个贴片电阻干啥用的,技术很好啊

网友:
板哪一期讲的H61时序,我想回头看一下录像,好学习学习一下分析思路,不现主板是多少期了??

网友:
H61现在也不贵吧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楼主思路很清晰。跟楼主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修的不错,电阻应该是变质,阻值下降,拉低了SYSPWROK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维修真快,我刚记住一点时序,对需要的电压就不知道了:liuhan:

去迅修进修下  一个月就变历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分享,此板子是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无复位。楼主思路很清晰。跟楼主学习。
上各路供电(桥、内存 ...

测量点 这个如何教你呢  去迅修学习下何证你成维修大师